PROTEL 99原理图元件封装绘制问题 为什么引脚的名称被盖住了 不显示了

楼主:
为什么引脚的名称被盖住了。不显示了,怎么办

网友A(2022-10-24):
这是叠放次序的问题。我一般是先画方框(可以随便画一个,后面再调整大小),再添加引脚,这样引脚就叠在方框上方了。

网友B:
楼上正解,重画吧

网友C:
Protel99原理图和原理图库元件,依然有层的概念,通常先放置的在底层,后放置的在顶层,知道这个原理无非就是两个方法,一是先放方框,后放管脚,方框就不会盖住管脚,二是执行快捷键E、M、B(送到后面),然后用鼠标点一下盖住管脚的方框,方框就送到管脚后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rotel99原理图和原理图库元件,依然有层的概念,通常先放置的在底层,后放置的在顶层,知道这个原理无非就 ...

感谢,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