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连接ATK-esp8266后串口调试软件无法打开串口,说是串口被占用

楼主(2022-10-24):
stm32f103rct6使用ATK-esp8266连接上阿里云,但是XCOM串口调试助手无法打开串口,提示说串口被占用,去掉ATK-esp8266后串口调试助手可正常使用,网上说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重新设置端口号,但是设置完后还是没用,求大佬解答

网友A:
直接打开串口就可以了。或者你先打开串口助手再给单片机上电

网友B:
换一个串口助手尝试一下

网友C:
左门被他人占用,就走右门。

网友D:
使用其他串口试试

网友E:
换其他串口试试

网友F:
串口识别的问题,换个软件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G:
换一个串口啊

网友H:
占用跟WIFI模块没关系,是你同时打开多个串口助手导致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