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检测存在一个右腿驱动电路,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10-24):
心电检测存在一个右腿驱动电路,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名称叫做右腿驱动电路?不能用左腿驱动电路吗?

网友A:
像是电桥的测量原理

网友B:
右腿驱动电路或 DRL 电路,也称为右腿驱动技术,是一种经常添加到生物信号放大器中以减少共模干扰的电路。  ECG(心电图)EEG(脑电图)或 EMG 电路等生物信号放大器测量身体发出的非常小的电信号,通常小至几微伏(百万分之一伏)。 然而,患者的身体也可以充当接收电磁干扰的天线,尤其是来自电力线的 50/60 Hz 噪声。 这种干扰会掩盖生物信号,使它们很难测量。 右腿驱动电路用于通过主动消除干扰来消除干扰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腿驱动电路或 DRL 电路,也称为右腿驱动技术,是一种经常添加到生物信号放大器中以减少共模干扰的电路。  ...

你好,那右腿驱动电路为什么可以做到减少共模干扰?

楼主:
这里有没有做心电产品的   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腿驱动电路或 DRL 电路,也称为右腿驱动技术,是一种经常添加到生物信号放大器中以减少共模干扰的电路。  ...

ECG(心电图)EEG(脑电图)或 EMG (肌电)还有一个EOG眼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那右腿驱动电路为什么可以做到减少共模干扰?

至于右腿电路,它是一个反相放大器,它接收公共电压,将其反相并将其添加回身体,希望将其抵消

网友C:
请问在医学上,左右腿在此有何区别呢?
如果没有,应当可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右腿电路,它是一个反相放大器,它接收公共电压,将其反相并将其添加回身体,希望将其抵消

这位大师,右腿驱动电路为什么可以做到减少共模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师,右腿驱动电路为什么可以做到减少共模干扰?

与进行生物电势测量相关的挑战之一是拒绝人体、电极和电缆所暴露的共模电压。这就是为什么拥有具有高 CMRR 的仪表放大器很重要的原因。

50/60Hz 电源电压的电容耦合是共模干扰的主要来源。你可以将这种情况想象为一个患者(到目前为止是电浮动的)通过一个低值电容器连接到一个 50/60Hz 的 220Vrms 电压源。

当用户/患者靠近电气设备(有许多床边监视器的医院病床、手术室……)、靠近电机(例如在跑步机中)或系统使用长电缆(易受干扰)时,这种干扰会加剧。更高的耦合)。

减少这种干扰的一种方法是用已知电压主动驱动身体来,这样身体就不会再电浮动了。在其基本实现中,可以驱动直流电压,但如果根据干扰公共电压动态驱动主体,则结果会得到改善。这是通过不断监测两个电极所承受的不断变化的公共电压来完成的。该电压在参考电压(通常是电源的一半)周围镜像并被驱动回身体。

总之,当身体被电容性地拉离参考电压时,右腿驱动 (RLD) 放大器会将其拉回。它传统上被称为右腿驱动,因为驱动是在离心脏最远的身体部位(右腿)。

Improving Common-Mode Rejection Using the Right-Leg Driver Amplifier.pdf

网友D:
常规情况下,人的心脏是在左边,右腿离心脏距离最远(特殊情况除外,有些人的心脏在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