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DS1302+DS18B20+STC12C5A60S2做的万年历

楼主(2022-10-24):
LCD12864+DS1302+DS18B20+STC12C5A60S2做的万年历
//带调时功能
//所有按键对GND有效
//本程序未经允许不得用于其它用途(只能用来学习研究)
这个是调时的状态,被调时位闪烁显示,因为LCD12864特性,它的光标闪烁并不好用,新手不一定能搞定,
所以写了一个闪烁位以控制被调时位做闪烁显示
这个是正常走时状态,基本上所有需要的信息都全
以下是本DIY的程序部分
这部分是主体程序文件,采用了网友们熟悉的写法,清晰明了。
LCD12864部分,采用经典的例程修改而来,显示文字和图片功能都写了,只是图片部分没用到,
有朋友需要使用的可以取消注释就可以了。

DS1302这块大家也很熟悉了,废话不多,大家自行理解
本程序支持市面上绝大多数LCD12864并口带字库屏,显示清晰稳定无BUG,至少目前未发现BUG
DS18B20使用独特写法,保证在22.1184M的晶振下稳定工作,不会出现开机85度和温度不显示的情况
语法绝大多数使用初学者看的懂的语句(if,for,else等)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否方便上传一份原理图,我想仿制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否方便上传一份原理图,我想仿制一个,谢谢!

我这里有空的PCB和焊好的板子,焊好的板子不带屏。

网友B:
请问楼主可跟你要一块焊好的板子吗?要如何获取?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优秀作品!听说STC很多新产品内置RTC万年历是标配了,STC32G12K128、STC8H8K64U、STC8H4K64TL、STC8H4K64TLC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优秀作品!听说STC很多新产品内置RTC万年历是标配了,STC32G12K128、STC8H8K64U、STC8H4K6 ...

那个只能做为演示用,不可实用,走十分钟就能差一两分钟,没得整

网友D:
因为LCD12864特性,它的光标闪烁并不好用
12864的闪烁功能我是从来没用过(同样1602的我也没用过)。
我的做法是:该选项先正常显示,200mS后显示空白字符,再200mS后显示回来,如此重复,闪烁就实现了。
这个方法理论上在所有显示屏上都通用。包括我在数码管上也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E:
好!正在学习这个,学习老师无私分享,

网友F:
参考一下,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只能做为演示用,不可实用,走十分钟就能差一两分钟,没得整

RTC  全世界都是使用外部 RTC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只能做为演示用,不可实用,走十分钟就能差一两分钟,没得整

RTC, 年月日时分秒,必须 外部 32768的 专用晶振,也才 RMB0.15 ?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C  全世界都是使用外部 RTC

是这样的,STC内部的时钟精度太差,没法用来准确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C, 年月日时分秒,必须 外部 32768的 专用晶振,也才 RMB0.15 ?

是这样的,STC内部时钟精度太差,无法用作准确计时和其它要求较严格的应用。

网友E(2022-11-24):
楼主你好!我用你的代码在金沙滩学习板上应用,下载程序后显示是空白。用低电平触lcd(DB7)脚,屏幕有乱码,此时复位,屏幕显示似乎正常见下图。这时温度控制正常 ,手摸18b20数字会 变化,按键设置和确认正常,其他均不正常,见下图。是不是这个电路用的晶振是“22.1184M”啊?若不是,应该怎样处理呢,本人刚学,小白一个,还望老师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用你的代码在金沙滩学习板上应用,下载程序后显示是空白。用低电平触lcd(DB7)脚,屏幕有乱码, ...

rct没工作

网友E:
你好!rct指的的什么?我应重点调整那一块呀,本人刚学,又想做点实际的东西,还请老师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H:
感谢分享!对小白很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用你的代码在金沙滩学习板上应用,下载程序后显示是空白。用低电平触lcd(DB7)脚,屏幕有乱码, ...

和时间相关的显示都不正常,DS1302没工作,或DS1302三根线没设置正确,也可能DS1302晶振没起振等,重点在DS1302相关。

网友E:
谢谢老师指点,我再试试。

网友E:
另外我的晶振是11.0592MHz,可能影响较大。买个22.1184M的晶振再试试。

网友I(2023-01-02):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用你的代码在金沙滩学习板上应用,下载程序后显示是空白。用低电平触lcd(DB7)脚,屏幕有乱码, ...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STC12C5A60S 24M 晶振

网友I:
这个时间显示有点问题其它没什么。

1

1

2

2

楼主(2023-02-05):
引用 网友I:
这个时间显示有点问题其它没什么。

第一,确认DS1302三根线程序里面设置正确,第二,请确认DS1302初始化和读写部分延时是否和本程序一致,这里主要就是晶振不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J:
12864带字库的屏,用得非常普遍,手头正好有几个闲置的。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学习单片机及和外设编程,非常有参考价值。

网友I(2023-03-07):
引用 楼主:
第一,确认DS1302三根线程序里面设置正确,第二,请确认DS1302初始化和读写部分延时是否和本程序一致,这 ...

换别的程序1302可以用的,芯片是12C5A60S2,晶振22.1184M,有问题后面我没有弄了。

网友K:
谢谢分享,有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分享,有原理图吗?

原理图和PCB文件都有

楼主(2024-12-24):
引用 网友I:
这个时间显示有点问题其它没什么。

把你的R11.R12.R13去掉,STC32G的单片机自带上拉,无需再上拉DS1302数据

楼主:
把DS1302数据脚上拉电阻去掉,STC32G的单片机无需上拉,再上拉会导至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