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STC8G1K08单片机系统板

楼主:
之前画的板子,用了一段时间没问题,比较小巧,不过贴片不太好焊,CH340N也比较贵
单片机为STC8G1K08-TSSOP20,USB转串口芯片为CH340N,自动冷启动下载,P5.5引出板载LED。
注意VCC为5V(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改3.3V或换单片机型号,不需要就算了,我比较懒)另外嘉立创的注意版本,第一版电源没有引出来,P5.4接了复位按键注意STC-ISP的设置,还有MOS管是PMOS 用NMOS是没办法下载的!!!
嘉立创开源
立创格式:

网友A(2022-10-25):
看来楼主踩过CH340N的坑    之前也是画板没注意那个电源是接VCC的     接在开关后怎么也下载不了

网友B:
STC新推出了一款STC8H8K64U-45I-TSSOP20,支持USB直接下载,硬件USB仿真,%跟STC8G1K08-38I-TSSOP20差不多,楼主也可以试试哦,我现在就喜欢用这个系列的,从20脚64脚都有, 下载、仿真都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踩过CH340N的坑    之前也是画板没注意那个电源是接VCC的     接在开关后怎么也下载不了

没错,只能断开单片机供电,340的供电断开的话串口都识别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新推出了一款STC8H8K64U-45I-TSSOP20,支持USB直接下载,硬件USB仿真,%跟STC8G1K08-38I-TSSOP20差不多 ...

好的,以后试试
不过如果引脚全部引出的话,USB接口需不需要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以后试试
不过如果引脚全部引出的话,USB接口需不需要保护?

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