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h8k64u单片机主时钟无法输出的问题

楼主:
楼主小白,最近正在学习stc的打狗棍,参考stc8h系列的技术手册199页中,有设置系统主时钟输出寄存器的选项,但参考手册中的范例程序,自己写的程序却无法输出时钟,(p1.6口一点反应也没有)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恳请技术大佬们帮忙看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 "STC8.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3^4;
sbit a=P1^6;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_13us(uint t)
{

while(t--)
{_nop_();}
}

void delay_1s()
{
unsigned char x,y;
        for(x=0;x<100;x++)
        {
        for(y=0;y<100;y++)
         {
   delay_13us(100);
         }
         }
}

void gpio_int()
{
/*P5M1=0x00;   //设置P1所有IO口都为推挽输出   M1M0=01
P5M0=0xff;   //设置P1所有IO口都为推挽输出
P5PU=0x00;   //启用P1所有IO口4.1k上拉电阻(端口上拉电阻期存器PxPU)1-->使能 0-->关闭
P5DR=0x01;   //设置P1所有IO口都为强驱动模式(端口驱动电流寄存器PxDR)1-->一般驱动模式 0-->强驱动模式
*/
P1M0=0X00;
P1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void main()
{
        gpio_int();
        led=1;

        <span style="font-size: 14px;">CLKSEL = 0x00; // 选择内部 IRC ( 默认 )</span>
        MCLKOCR = 0x84;    //系统时钟4分频输出到P1.6口

        while(1)
{
        delay_1s();
        led=~led;
         }
}

范例程序

范例程序

主时钟输出寄存器

主时钟输出寄存器

网友A(2022-10-25):
P_SW2|=0x80

网友B:
你了解51吗?在保证兼容的前提下,你有更好的架构建议?请说出来。

51架构的问题,特殊功能寄存器空间(128字节)不够,所以更多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只能放在xdata区,但为了与xdata访问不冲突,所以要设置 P_SW2 |= 0x80;才可以访问扩展在xdata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C:
收到,已成功输出主频时钟,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D:
地板讲的多么透彻啊!
但全是手册上的。
想想你为何就做不到呢?能从中找出问题的所在点,你就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