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放在二极管前还是后面?

楼主(2022-10-25):
图1 TVS放在二极管前还是后面。图2 LDO输出的哪个位置加TVS好,用双向的TVS是不是比单向的更安全

网友A:
TVS放在二极管后面用单向比较好,反向电压由4007保护,LDO输出就不用加TVS。

网友B:
TVS一般放在端口入口位置。

网友C:
你能说说当TVS动用时(起作用时)对电路有何影响吗?
想通了,答案就有了。

网友D:
TVS管需要放在电源的输入端。一般都用双向的,用于过浪涌实验。

网友E:
TVS放在输入端,放在后面是不合理的。

网友F:
应该是放在前面合适

网友F:
TVS应该放在二极管+极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