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单片机程序如何写?流水灯双灯右移3次-单灯左移3次,然后依次循环

楼主(2022-10-25):
实现流水灯双灯右移3次---单灯左移3次,然后依次循环,时间间隔500ms

网友A:
最简单方法是使用数组循环

网友B:
一锅端的方式:
"假设有8个LED灯,接在P1口上:
1、将各种显示的方式列出一个EXCEL表:A列=灯状态,B列-时间。
2、例如:左移两个邻近的灯,500毫秒一次。EXCEL表如下:A1=00000011(1=亮,0=暗),B1=500ms;A2=00000110,B2=500ms;A3=00001100,A3=500ms……
如此,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如何显示,时间多久……
3、将这个EXCEL表,编程一个数组【灯状态1,时间1;灯状态2,时间2;……灯状态N,时间N】(这里用“;”区分各组,写程序时请按程序的格式来,不要用“;”号)
4、写个程序,每次取出一组数据(灯状态X,时间X),灯状态X送P1口显示,显示时间由时间X决定,结束后取下一组……,循环重复。
以上思路简单、清晰、还易实现。显示机动灵活,修改数组就玩转显示方式了。做个红心,弄个灯塔,摆个方阵,上移、下跳、斜跑……随意,全在数组中编辑(EXCEL表中排排,导入到数组中),程序都不用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