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霍尔传感器的直流电机的c1和c2接51单片机开发板那几个接口

楼主(2022-10-25):
用什么程序控制,求教大佬说一下

电机如图

电机如图

网友A:
这就是相当于EC11编码器
接哪里取决于你程序的AB两相读取端口设置在哪个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相当于EC11编码器
接哪里取决于你程序的AB两相读取端口设置在哪个端口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delay.h"
#include"LCD1602.h"

sbit DCOUT = P1^2;//定义电机信号输出端口
sbit key1=P3^5;           //正转
sbit key2=P3^4;           //反转
sbit key3=P3^3;           //加速
sbit key4=P3^2;           //减速
sbit m=P1^0;
sbit n=P1^1;
/*------------------------------------------------
                  全局变量
------------------------------------------------*/
unsigned char PWM_ON,S;   //定义速度等级
#define CYCLE 12        //周期

/*------------------------------------------------
                  函数声明
------------------------------------------------*/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int S=0;
char displaytemp[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PWM_ON=0;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LCD_Write_String(2,1,"V:");           //正转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3==0)//第三个按键,速度等级增加
      {
          DelayMs(10);
          if(key3==0)
            {
               if(PWM_ON<CYCLE)
                 PWM_ON++;
                         S++;
                         if(S>=12)S=12;
            }
                while(!key3);
          }
   else if(key4==0)//第四个按键,速度等级减小
          {
                 DelayMs(10);
                 if(key4==0)
                   {
                     if(PWM_ON>0)
                        PWM_ON--;
                                        S--;
                                        if(S<=0)S=0;
                   }
                        while(!key4);
              }
        if(key1==0)//第一个按键,正转
      {
          DelayMs(10);
          if(key1==0)
            {
               m=1;n=0;
                   LCD_Write_String(0,0,"T");           //正转
            }
                while(!key1);
          }
   else if(key2==0)//第二个按键,反转
          {
                 DelayMs(10);
                 if(key2==0)
                   {
                     m=0;n=1;
                                 LCD_Write_String(0,0,"N");           //正转
                   }
                        while(!key2);
              }
        sprintf(displaytemp,"%3d",S);
    LCD_Write_String(4,1,displaytemp);//显示第二行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if (count==PWM_ON)
    {
     DCOUT = 0;               //如果定时等于on的时间,
                         //说明作用时间结束,输出低电平
    }
  count++;
if(count == CYCLE)       //反之低电平时间结束后返回高电平
    {
    count=0;
        if(PWM_ON!=0)    //如果开启时间是0 保持原来状态
           DCOUT = 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相当于EC11编码器
接哪里取决于你程序的AB两相读取端口设置在哪个端口

在程序中,怎么看啊,小白一个

网友B:
一般接两个中断口;或一个中断口,一个普通IO口。高级用法是A ,B 接到编码器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程序中,怎么看啊,小白一个

小白做不了这个,先把自己变成小黑再做这个,实在不行就改行吧
你代码的8-11行,就那么几个端口,如果是我,我每个都试一下,这不就有结果了吗?
如果代码中并没有这个功能,你觉得这是我一两句话就能解决得了吗?

网友C:
建议先读通设备手册,了解清除控制的逻辑关系。

网友D:
程序不是给这种电机用的吧

网友E:
代码里没有使用编码器的输出

网友F:
高级单片机有直接读编码器信号硬件,直接能读出电机转向及转速,51只能通过中断口数脉冲测转速,C1或C2接51单片机中断口P32或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