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子测温仪为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2-10-25):
家里的一支电子测温仪电池没电了,原装电池是CR2025的纽扣电池,这种电池容量小,价格高,就想着将它改成锂电池供电。

前几年买得有一些180mAh的锂电池,实测容量有140mAh左右,家里很多用电器我都用它们来代替了。
看了测温仪内部空间,应该是容纳得下这种电池,本来电池水平放置是最合适的,但经过测量,发现电池的宽度刚好档住了那两个固定镙丝,这样一来,外壳就无法固定了,所以只好将电池竖起来安装。
在原电池底座用小刀削两个槽,后盖也开了两个槽,才将电池放了进去。
在操作中不慎弄断了一根测温头的线,为了保险,用手机将其它线的位置拍了下来,并标注上颜色,免得断多了不好恢复。
原装的CR2025电池电压是3V,而锂电池的电压是3.7V,为了安全起见,在电路中串联了一只1N4007的二极管,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刚好抵消了多余的0.7V。
盖上后盖是这样的。
充电时用夹子夹住电池正、负极就行。
充电器芯片用的是TP4056,电源5V/1A开关电源。
用69mA电流档充电最好。

网友A:
又见大作,8月份把我红外测温枪原9V电池改4个锂电供电了,两个18650电池供电用了2年,盖子没法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大作,8月份把我红外测温枪原9V电池改4个锂电供电了,两个18650电池供电用了2年,盖子没法盖。

为什么要用4个锂电呢?两个锂电就够了吧?像万用表的6F22 9V电池我都是用两个锂电串联代替,虽然只有7.4V,但表没有欠电报警。
可以用小一点的锂电池,盖子就可以盖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4个锂电呢?两个锂电就够了吧?像万用表的6F22 9V电池我都是用两个锂电串联代替,虽然只有7.4V ...

一是体积刚好够,二是增加容量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拓展了维修改造思路。

网友C(2024-02-26):
用锂电池 代替可以多次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