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里出现footprint missing的错误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25):
前几天把硬盘的文件挪了一下,可能是把之前下载的原理图,封装的文件夹挪动了。导致现在打开AD工程后,全部报错,一大列:footpring missing

我尝试了把原理图,封装库重新加入工程,但是好像问题依旧。原理图所有器件的footpring里面还是显示:footpring missing

难道要我重新设置一遍封装吗? 那不累死

网友A:
原理图库查看一下封装库地址  放到原来对应的位置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库查看一下封装库地址  放到原来对应的位置试试看看~

都放回去了。然后打卡工程,发现有的footprint正常显示了。但是有些还是missing

网友B:
重新设置一下库的路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设置一下库的路径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我这样试了一下 果然恢复了

之前差点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