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维修要点

楼主:
本充放电控制器就是网上流行的款式,液晶屏上有电压电流和温度指示,该控制器可以方便的调节过充电压、过放电压、恢复电压等参数。使用可靠方便,下面将本控制器的维修要点简述如下:

    1、配合12V铅酸蓄电池使用时,请将充电截止电压调整成14.7V,过放保护电压调整到10.5V,使用时先把蓄电池接入控制器上的电池端子,然后再接入太阳能板,这样当电池电压充到14.7V时,就会自动停止充电,蓄电池电压降到10.5V时,就是断开负载,从而保护了蓄电池。
      液晶屏上的字是控制器的主要结构说明,电路板上的字是控制器的容易损坏的元件说明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