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大佬指导一下DM542步进电机驱动器如何写程序变为正反转,目前只可正转

楼主: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timer0;
sbit ENA=P1^0;
sbit PWM=P1^1;
sbit DIR=P1^2;

void kongzhi_Init()
{
    TMOD|=0X11;
    TH1=0XFE;
    TL1=0X33;
    TR1=1;
    IE=0X8A;
}
void Tlzd() interrupt 3
{
    TH1=0XFE;
    TL1=0X33;
    timer0++;
}
void main()
{
     kongzhi_Init();
     while(1)
     {
        if(timer0>0.1)
        {
            timer0=0;
        }
        if(timer0<1)
        {
            PWM=0;
        }
        else
        {
            PWM=1;
        }
     }
}

DM542驱动器

DM542驱动器

采用共阳极接法

采用共阳极接法

网友A(2022-10-25):
DIR是关电机转动方向的,改变高低电平就可电机转向。

网友B:
有没有不换线然后改变程序的办法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不换线然后改变程序的办法呀

原来DIR+高电平改为低电平,电机就转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不换线然后改变程序的办法呀

程序里:
DIR=1;//正转
DIR=0;//反转

网友C:
在你想改变方向的时候取反DIR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DIR+高电平改为低电平,电机就转向了。

大佬 我试了下 还是正转  要怎么调试编写

网友D:
驱动器的DIR-接地,DIR+接高或地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驱动器的DIR-接地,DIR+接高或地试试

能不能不修改硬件的连线 修改程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驱动器的DIR-接地,DIR+接高或地试试

这个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D:
把ENA的端口连线去掉不接,线路连接好像没问题,但是代码里看不到对ENA的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 我试了下 还是正转  要怎么调试编写

你是那种接法。

网友E:
用的就是共阳的接法,程序里加 DIR=0;或DIR=1; 就会改变方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的就是共阳的接法,程序里加 DIR=0;或DIR=1; 就会改变方向啊。

是的 用的是共阳极接法,目前可以正反转了 但如果想使其来回转动 该如何调试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的 用的是共阳极接法,目前可以正反转了 但如果想使其来回转动 该如何调试呢

请问正反转和来回转动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正反转和来回转动的区别是什么呢?

正反转只会往一个方向 而来回转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