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了废弃电子产品12PIN LCD12864液晶屏,附12864详细手册

楼主(2022-10-25):
学习了51黑论坛里各位大神的资料,近期找了个过期的电子产品把12864用起来,首先还是先虚拟机做出来代码,学习不容易,多点分享减少大家的学习路径,
第一步:
先在仿真软件上运行相关的代码,注意,仿真软件出来的内容不代表真实硬件的配置是一样的,代码有详细注释,比如之前一直调试出错的黑屏,因为51单片机默认电压输出5V,在12864屏里,是可以通过命令输入调整0x20-0x27为V5电压内部电阻调整设置,接受不同电压偏值的:

仿真代码同一套,在不同的LCD屏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步:
动真格的了,拆,暴力拆解,扒开就行了,扒开后的样子如下图所示。
25Q32BSIG的存储、Z8D256U的基于51单片机,(非必要知识可以不读 Z8D256U是一款带有硬件USB1.1的高性能8位USB KEY芯片,并带有1路SPI主接口, 1路SCC接口和1路UART接口。它集成了 8位的8051核、 7KB片上核外XRAM, 256KB 内置片上Flash、 DES/3DES算法模块、 SHA1/SHA256算法模块、RSA/ECC公钥密码算法引擎、 TRNG发生电路和其它辅助电路。)
第三步:确定下12864屏的各项参数,附件下载包含详细的数据手册,驱动还是ST7567,
下图是更参数的接口。

第四步:

焊接5线接口,实际的产品排线与上述手册的排序是相反的,具体如下图,焊接压力很大,一定要认真,我原来想用标准飞线后来想想不方面测试直接用了网线接上,焊接完一定要通断测试下有没有短路。

第五步:编写好自己的代码进行烧录,关键的配置在这里还是要说明下:

代码:
void Init_LCD()
{
//硬复位
RES = 0;
DelayMS(10);
RES = 1;
DelayMS(20);
Write_Command(0xa2);//软复位
Write_Command(0xaf);//0xaf显示器开
Write_Command(0x2f);//0x2f升压电路,电压管理电路,
Write_Command(0x25); //0x20-0x27为V5电压内部电阻调整设置 ,重要否则黑屏
Write_Command(0x81);// SET EV 调对比度,测试暂时无效
Write_Command(0x18);//0x01-0x3f电量寄存器设置模式
Write_Command(0xa1);//0xa0为Segment正向,0xa1 为Segment反向 ,如果模拟测试下实际不一样调整
Write_Command(0xc0);//0xc0正向扫描,0xc8反射扫描
Write_Command(0xa6);//0xa6正向显示,0xa7反向显示 即,黑白屏的意思
Write_Command(0xa4);//0xa4正常显示,0xa5全屏点亮

Write_Command(0x1b);
Write_Command(0xf8);//背压比设置
Write_Command(0x00);//00--10 MSBox10为高位开始 , LSB 0x00为从低位开始
//Write_Command(0x2c);
//Write_Command(0x2e);
// Disp_Off();//清屏
}

void xianshi()
{

        uchar i,j,k,l;
         k=0;
      Write_Command(0x40);    //Y轴的开始地址行地址start line  Y轴的地址从上到下共 0-63行
     //先计算出数组的长度
     for (j = 0; j <sizeof(Q)/sizeof(Q[0]); j++)
     //for (j = 0; j <11; j++)
    {

            if (j % 8 == 0 &&j>0){
                        k=k+2;
                    DelayMS(1000);
                }

                l=j%8;  //只要是8个字后,自动从左到右开始计算

        Write_Command(0xb0+k);   //0-8页地址page
        Write_Command(0x10+l);   // X 轴从左到右16位,0-8页即 16*8=128 MBS
         // Write_Command(0x00); // X 轴从右到左16位,0-8页即 16*8=128 LBS
         for(i=0;i<16;i++)
        {
          Write_Data(Q[j][i]);
        }
                Write_Command(0xb0+1+k);
                Write_Command(0x10+l);
        for(i=0;i<16;i++)
         {
                         Write_Data(Q[j][i+16]);
          }

                }
}

烧录

第六步:
烧录后运行刚开始不成功,要把原来的加密单片机拆掉,至于那个32M的存储是可以不拆的,拆后可正常运行如下,分别显示文字与梅花鹿图片。

上述是全部关键内容,全部打包的材料在附件中下载

附件包含:

1.        FGC12864B数据手册

2.        25Q32BSIG存储FLASH手册

3.        Proteus8.13仿真原理图

4.        KEIL源代码(详细注释,很重要,实物与仿真调试有区别)

楼主:
感谢admin ,我刚试发的时候点击自己的原创下载也扣了我的嘿币,能否返还给我阿

网友A:
能用仿真的也是牛逼 反正我看到英文就不懂

网友B:
楼主能说明一下怎么确定屏各引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明一下怎么确定屏各引脚的吗?

第三步:确定下12864屏的各项参数,附件下载包含详细的数据手册,驱动还是ST7567,
下图是更参数的接口。
这里已经有数据手册查询了,如果没有数据手册的情况下,无非就是i2c或 spi 传输数据模式,这个时候除VCC 与GND外,其它引脚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的图表分析得出,一般性产品是可以找到厂家公开手册的,否则就是封闭技术,那是特定领域的产品一般也不会到我们生活中产品来。

网友C:
附件没有包含仿真图,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没有包含仿真图,数据手册.

有阿,在子文件夹里,怎么会没有?

网友C:
附件仅67.93k,

楼主:
感谢提醒,已经做了附件更新,谢谢我看把材料私补发给你

楼主:
统一回复,已经做了附件修改更新,感谢上面的坛友提醒帮助

网友C:
已经下载更新的附件, 谢谢.

网友D:
貌似是 上面的,T宝上面像老王老五这些店铺里有不少散装屏,各式各样

网友E:
能用仿真的也是牛逼

网友F(2024-04-08):
这个例程是史无前例的!!!没几个人研究过,你玩转了屏幕,堪称天才!,这个帖子很好,收藏了!!!以后我会经常学习的!!!再多找些人一起来学习下,很好很有营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