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OLED+HX711电子秤代码

楼主(2022-10-25):
stm32c8t6
iic 4脚OLED
HX711按代码接线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0,gtemp=0,i,zm,mt[10]={0,0,0,0,0,0,0,0,0,0};

        s32 k=0;
        Init_HX711pin();
        delay_init();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Get_Maopi();                                //称空板重量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Get_Maopi();                                //重新获取空板重量

        while(1)
        {
                Get_Weight();

                if(gtemp > Weight_Shiwu)
                {        zm = zm + gtemp;}
                delay_ms(500);
                if(Weight_Shiwu!=0)
                {        gtemp=Weight_Shiwu;}

                if(Weight_Shiwu==0 && gtemp!=Weight_Shiwu)
                {
                        m++;
                        gtemp=Weight_Shiwu;

                }
                OLED_Refresh();
                OLED_ShowChinese(0,10,0,16,1);//茄
                OLED_ShowChinese(18,10,1,16,1);//子
                OLED_ShowChinese(36,10,2,16,1);//数
                OLED_ShowChinese(54,10,3,16,1);//量
                OLED_ShowChar(70,10,':',16,1);//:
                OLED_ShowNum(79,10,m,3,16,1);
                OLED_ShowPicture(109,10,16,16,BMP1,1);

                OLED_ShowChinese(0,28,0,16,1);//茄
                OLED_ShowChinese(18,28,1,16,1);//子
                OLED_ShowChinese(36,28,4,16,1);//重
                OLED_ShowChinese(54,28,3,16,1);//量
                OLED_ShowChar(70,28,':',16,1);//:
                OLED_ShowNum(79,28,Weight_Shiwu,4,16,1);
                OLED_ShowString(114,28,"g",16,1);

                OLED_ShowChinese(0,46,0,16,1);//茄
                OLED_ShowChinese(18,46,1,16,1);//子
                OLED_ShowChinese(36,46,4,16,1);//重
                OLED_ShowChinese(54,46,3,16,1);//量
                OLED_ShowChar(70,46,':',16,1);//:
                OLED_ShowNum(79,46,zm,4,16,1);
                OLED_ShowString(114,46,"g",16,1);

        }
}

#include "HX711.h"
#include "delay.h"

u32 HX711_Buffer;
u32 Weight_Maopi;
s32 Weight_Shiwu;
u8 Flag_Error = 0;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106.5

void Init_HX711p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F端口时钟

        //HX711_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HX711_D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输入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初始化设置为0
}

//****************************************************
//读取HX711
//****************************************************
u32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us(1);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delay_us(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delay_us(1);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us(1);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void)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void)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Weight_Shiwu = HX711_Buffer;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

                Weight_Shiwu = (s32)((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GapValue这个除数。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

}

Keil代码下载: 称+oled

网友A(2023-05-17):
请问大佬有仿真图或者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