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心电十二导联

楼主(2022-10-25):
十二导联不应该是12根线吗?看%连接只有6根线,哪个对心电图机了解的?切磋一下

网友A:
那是胸导联,还有肢体导联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胸导联,还有肢体导联什么的。

6+4=10,还差两根啊

网友B:
我见过只有10根线,上面写的12导联,不解

网友C:
十二个导联大约从上世纪40年代,即三个“标准导联”,三个"肢体导联”及六个胸前导联(V1-V6),共计十二个导联。但只有10个电极,是因为加压导联的原因。比如录右上肢的单极导联时,便把中心电端中的右上肢电极拔除,其他类似。这都是成熟产品了,学这玩意干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