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型热电偶测温工具制作 源程序MAX6675+TM1621

楼主(2022-10-25):
K型测温模块
        这款测温计灵感来自孙老师发的测温计视频,我进行了PCB和代码的重做,使外形更小巧 ,使用STC8G1K08A-SOP8来替代STM8L(代价是功耗提高了一些)
        我的视频链接:测温小工具---K型热电偶测温
2、模块参数
  • 大约平均功耗1mA
  • 尺寸36mm*20mm
  • 测量精度±2℃
  • 测温范围0~999℃
3、K型测温计涉及的主要知识点
         1、SPI通信
         2、如何驱动TM1621断码屏的IC
         3、如何与MAX6675通信
         4、怎么样选择硬件,使其较少的硬件资源,来完成所需功能
         5、如何使用一个IO口识别两个按键
         6、STC8G的低功耗使用,和使用细节(其实实际功耗还是蛮高的,也算不上低功耗(*  ̄︿ ̄))
         7、STC8G的EEPROM使用,和使用细节
4、焊接说明
         推荐焊接顺序:顶层贴片的IC和元器件-->底层的冷端接插端子-->纽扣电池座-->LCD断码屏(务必把屏幕放到最后焊)
         重点留意事项!!
        a、STC8G单片机需要提前烧录好代码,在焊接;
        b、冷端接插端子需要提前插入一次,使其开口变大,这样在焊接时就不用特意预留空隙

5、最后说明
          关于物料,我在原理图的元器件参数里面有放了宝链接,可根据需要更换或入手
          关于STC-ISP的下载配置和二次移植注意事项,见附录里面的压缩包相关TXT文件,里面也有我写的源码文件,采用的是模块化编程,如果需要TM1621等模块代码请自取,如有疑惑,请留言或私信,在我所不多的知识里为你提供参考

6、实拍图

    本次程序使用的是STC8G1K08A-SOP8单片机,由于引脚受限,所以在给TM1621
    和MAX6675通信时,采用的是一个IO连接,由于MAX6675的数据是输出给单片机,
    而TM1621是单片机发送数据给它,所以当MAX6675的数据脚和TM1621的数据脚
    连在一起,使用普通的IO模式是无法对这两个进行正常通信的。
    解决办法:在MAX6675的数据口串联一个电阻,并且在单片机数据端口接一个上拉电阻5~10K左右(重要提示!!!)
          (在和TM1621通信时需要有上拉电阻,和MAX6675通信时可以不用上拉电阻)
            为了降低功耗,需要对上拉电阻进行开关控制(也可以一直接着上拉电阻,只是功耗高一些而已)
            正好STC8G内部集成了上拉电阻和控制,所以程序上会有控制上拉电阻开关的代码

/*
* @Name           SPI_Soft_config
* @Brief          软件SPI相关配置
* @Author          飞羽(2022-09-07)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Others        (包含所需头文件:Soft_SPI.h)
                        软件实现的SPI的相关引脚在Soft_SPI.h里面定义,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引脚配置由SPI_Soft_GPIO_Init()函数实现,被GPIO_config()调用
*/
void SPI_Soft_config(void)
{
        SPI_Soft_t.SPI_Mode = SPI_SOFT_MASTER;                //SPI_SOFT_MASTER,SPI_SOFT_SLAVE
        SPI_Soft_t.SPI_CPOL = HIGH;                                        //时钟极性 HIGH,LOW
        SPI_Soft_t.SPI_CPHA = SPI_SOFT_2EDGE;                //时钟相位SPI_SOFT_1EDGE,  SPI_SOFT_2EDGE,数据采样时的边沿
        SPI_Soft_t.SPI_Speed_us = 20;                                //0~65535,这里是指一个SCLK脉冲的时间(注意us延时不是很准确,请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改)
        SPI_Soft_t.SPI_Data_Time_Div = TIME_DIV_2;        //采集数据的时间除数,TIME_DIV_5, TIME_DIV_3, TIME_DIV_2  (SPI_Speed_us / SPI_Data_Time_Div)
        SPI_Soft_t.SPI_OPEN_IO_MODE  = GPIO_PullUp;  //数据传输时的IO模式  GPIO_PullUp、GPIO_OUT_OD,这里为了兼容主/从机模式时的数据传输功能,没有特定吧MOSI或MISO设置成高组模式
        SPI_Soft_t.SPI_First_Bit = SPI_SOFT_MSB;        //数据传输数据位模式,SPI_SOFT_MSB(高位在前),SPI_SOFT_LSB(低位在前)
//        SPI_Soft_t.SPI_Soft_ss_GPIO  = SPI_SOFT_SS_GPIO;
//        SPI_Soft_t.SPI_Soft_ss_PIN   = SPI_SOFT_SS_PIN;
        SPI_Change_MAX6675();
//        SPI_Change_TM1621();
}

/*
* @Name           System_Init
* @Brief          系统初始化
* @Author          飞羽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Others        写入所有想要初始化的外设函数
*/
void System_Init(void)
{
        RSTCFG &= 0XBF;                //关闭低压复位,降低功耗

        Switch_config();
        SPI_Soft_config();
        GPIO_config();

        SPI_Change_TM1621();
        TM1621_Init();
        //EA_ENABLE();

        set_pdModeCount = ONE_MINUTE_COUNT*60;                //第一次烧录程序时初始化进入掉电模式的时间,即默认为60分钟
        K_Off_Count = 0;

        P_SW2 = 0x80;
        IRC32KCR = 0x80; //启动内部 32K IRC
        while (!(IRC32K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CL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CKSEL = 0x03; //选择内部 32K
        P_SW2 = 0x00;

        APP_Read_EEPROM();                //导出EEPROM内容

        if(set_pdModeCount < ONE_MINUTE_COUNT){        //设定值最少为1分钟
                set_pdModeCount = ONE_MINUTE_COUNT;
        }

//delay_ms(250);
  delay_ms(200);
}

/*
* @Name           System_Run
* @Brief          系统运行函数
* @Author          飞羽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Others        None
*/
extern void System_Run(void)
{
        static uint8_t times = 0;

        if(TRUE == Is_IntoPdMode()){        //设定时间进入掉电模式
                IntoPdMode();
        }
        if(TRUE == Is_K_Off_IntoPdMode()){        //设定时间没有接入K型热电偶而进入掉电模式
                IntoPdMode();
        }
        sw = SW_Detect();        //按键扫描

//使用掉电延时作为延时,这里结合外部语句延时,大概为1s延时时间
        WKTCL = 252;                //掉电定时器唤醒时间
        if(fun_disp_status == NORMAL) WKTCH = 0X02;                //正常显示的延时长一些,在32K主频时,这里的时间,加上其他语句执行的时间才是延时时间
        WKTCH |= 0X80;                //打开掉电定时器唤醒使能

        P3_PULL_UP_DISABLE(GPIO_Pin_3);
        SPI_SOFT_SCLK_IO = LOW;
        SPI_SOFT_MISO_IO = LOW;

        MCU_POWER_DOWN();                //进入掉电模式
        WKTCH &= ~0X80;    //关闭掉电定时器唤醒使能

//        delay_ms(250);
//    delay_ms(85);                //这里的毫秒时,在主频很低时已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其他语句的占用时间已经不能忽略
                                                //这里一轮的时间大概约为500ms
                                                //MAX6675温度转化延时,必须加,
                                                //这个时间也是长按刻度时间,修改后按情况也同步修改“APP_Temperature.c”里面的key_long_times

        SPI_Change_MAX6675();
        if(fun_disp_status == NORMAL) {
                LCD_Show_Normal();
                pdModeCount++;
        }
        else if(fun_disp_status == SHOW_MAX_TEMP) {
                LCD_SHOW_MAX_TEMP();

        }
        else if(fun_disp_status == SHOW_MIN_TEMP) {
                LCD_SHOW_MIN_TEMP();
        }
        else if(fun_disp_status == SET_OFF_TIME) {
                Set_Off_Time();
        }
        else if(fun_disp_status == INTO_PdMODE) {        //手动进入掉电模式
                Set_Into_PdMode();
        }

        if(sw == SW_DOWN) {
                sw = SW_Detect();        //再次判断按键
                if(sw == SW_DOWN){
                        pdModeCount = 0;        //每次有按键按下,就更新自动掉电时间计数
                        if(pdTime_set_flag == 0){
                                if(times < 2) {        //2表示长按时间次数,长按刻度时间由外部的延时决定
                                        times++;
                                        LCD_Set_Disp_Num(times,DP_SET);        //长按指示
                                        LCD_Set_Disp_Num(times + 1,DP_SET);        //长按指示
                                }
                                else{
                                        times = 0;
                                        fun_disp_status++;
                                        if(fun_disp_status == FUN_DISP_STATUS_MAX_LEN){        //溢出归零
                                                fun_disp_status = 0;
                                        }
                                        key_long_times = 1;                //初始化
                                }

                        }
                }
        }
        else{
                times = 0;
        }

        SPI_Change_TM1621();
        LCD_All_Display();
//        if(pdTime_set_flag == 0) {
//                LCD_Show();
//                Inc_pdModeCount();
//        }
//        else{
//                Set_pdTime();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这种断码屏貌似不好买,要么不包邮,还好,之前在卖旧货店铺捡垃圾发现一些就屯起来了,有空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