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ADXL345(中断方式)计步器的准备程序(串口调试)

楼主(2022-10-25):
本文介绍了利用ADXL345中断唤醒停止模式下的STM32F103C8T6,为进一步开发计步器做准备。
从上位机串口通讯记录了整个过程, 代码中有关OLED显示屏可以不接。

1. ADXL345寄存器, 有好多,为了观察明显,这里设置了ACTIVITY和INACTIVITY模式,都能触发INT2:(ADXL345.c)

        Single_Write_ADXL345(THRESH_ACT,0x20);      //检测活动的阈值为2g时产生中断,认为是开始活动了
        Single_Write_ADXL345(THRESH_INACT,0x01);    //0.1875g,小于它,就认为是不活动
        Single_Write_ADXL345(TIME_INACT,0x02);      //不活动2秒,就认为是不活动中断触发
        Single_Write_ADXL345(ACT_INACT_CTL,0xEE);   //使能X、Y、Z三轴的Activity和Inactivity功能
        Single_Write_ADXL345(INT_MAP,0x18);         //00011000, Activity和Inactivity 活动都映射到INT2        Single_Write_ADXL345(INT_ENABLE,0x18);    //80 DATA_READY中断开启, 10 Activity 08 inactivity

2.    观察中断是哪个活动触发的:访问寄存器:INT_SOURCE (main.c)

        printf("\r\n INT_SOURCE: 0X30= %lX  After Read\r\n",  Single_Read_ADXL345(0X30));  //INT_SOURCE

        读两遍INT_SOURCE (0X30)可以得到
                INT_SOURCE: 0X30= 93  After Read  93=10010011,从右到左第1位是OVERRUN,第2位是Watermark,第5位是ACTIVITY,第8位是DATA_READY
                INT_SOURCE: 0X30= 83  After Read  83=10000011,可以看到本次中断是由ACTIVITY触发的,其它三个标志位不用管它

3. STM32 的进入停机模式:(main.c)
        锂电池供电的情况下最好采用停机模式。(低功耗还有待机模式, 等于从头开机运行,而行走的步数需要在唤醒后读到, 所以不用它)。

                /* 进入停止模式,设置电压调节器为低功耗模式,等待中断唤醒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

4. 中断处理函数:(exit.c)
        EXTI0_IRQHandler可以提供给一个按键,唤醒显示步数在OLED上面,包括打开显示屏。
        EXTI1_IRQHandler处理的是INT2中断,setADXL345()函数记录了标志位为1,供main.c 在主循环里面进行处理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KEY1_INT_EXTI_LINE) != RESET)
        {
                printf("\r\n -----------------------EXTI0_IRQHandler----------------------- \r\n");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1_INT_EXTI_LINE);  //清除EXTI0线路挂起位
        }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确保是否产生了EXTI Line中断
        if(EXTI_GetITStatus(KEY2_INT_EXTI_LINE) != RESET)
        {

                //由于停止唤醒后使用的是HSI时钟,与原来使用的HSE时钟时的频率不一致,会影响波特率,若此处直接printf会乱码
                printf("\r\n -----------------------EXTI1_IRQHandler----------------------- \r\n");

                setADXL345();
                //清除中断标志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2_INT_EXTI_LINE);
        }
}

5. 主循环里的ADXL数据读取:(main.c)

        由中断设置的标志位在这里处理, ReadData_x(); 读取到temp_X,temp_Y,temp_Z, 进行步数的计算。

                if(getADXL345()== 1)       {
      reSetADXL345();  //及时读取adxl345数据
      ReadData_x();                                                  //三轴检测函数
                        printf("\r\n temp_X %lf. \r\n",temp_X );
                        printf("\r\n temp_Y %lf. \r\n",temp_Y );
                        printf("\r\n temp_Z %lf. \r\n",temp_Z );
                        printf("\r\n INT_SOURCE: 0X30= %lX  After Read\r\n",  Single_Read_ADXL345(0X30));  //INT_SOURCE
                        printf("\r\n INT_SOURCE: 0X30= %lX  After Read\r\n",  Single_Read_ADXL345(0X30));  //INT_SOURCE
      CheckNum++;
      if((temp_Y>450)||(temp_Y<-450)) //查看正常次数
      {
        Normal_num++;  //正常次数++
                                printf("\r\n Normal_num %d \r\n",Normal_num );
      }
      else
      {
        Error_num++;//倾斜次数
                                printf("\r\n Error_num %d \r\n",Error_num );
      }
      if((Error_num!=0)&&(Normal_num!=0))//检测到步数

      {
                                BuShu++;   //步数脉冲量++
                                printf("\r\n BuShu %d \r\n",BuShu );
        Error_num=0;    //清除一个周期检测
        Normal_num=0;
      }
    }
调试结果:
[14:51:28.491]收←◆
进入停止模式,A0端口按键或A1端口ADXL345->INT2可唤醒

[14:53:38.943]收←◆\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4:53:39.375]收←◆
已退出停止模式

temp_X 124.800003.

temp_Y 254155.203125.

temp_Z 9297.599609.

INT_SOURCE: 0X30= 93  After Read

INT_SOURCE: 0X30= 83  After Read

Normal_num 10

[14:53:40.591]收←◆
-----------------------EXTI1_IRQHandler-----------------------

[14:53:41.577]收←◆
temp_X 156.000000.

temp_Y 254155.203125.

temp_Z 9328.799805.

INT_SOURCE: 0X30= 8A  After Read

INT_SOURCE: 0X30= 83  After Read

Normal_num 11

[14:53:43.771]收←◆
temp_X 187.199997.

temp_Y 254186.406250.

temp_Z 9328.799805.

INT_SOURCE: 0X30= 83  After Read

INT_SOURCE: 0X30= 83  After Read

Normal_num 12

[14:53:52.143]收←◆
进入停止模式,A0端口按键或A1端口ADXL345->INT2可唤醒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Keil代码下载:

楼主:
调试结果:

[14:51:28.491]收←◆
进入停止模式,A0端口按键或A1端口ADXL345->INT2可唤醒

[14:53:38.943]收←◆\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4:53:39.375]收←◆
已退出停止模式

temp_X 124.800003.

temp_Y 254155.203125.

temp_Z 9297.599609.

INT_SOURCE: 0X30= 93  After Read

INT_SOURCE: 0X30= 83  After Read

Normal_num 10

[14:53:40.591]收←◆
-----------------------EXTI1_IRQHandler-----------------------

[14:53:41.577]收←◆
temp_X 156.000000.

temp_Y 254155.203125.

temp_Z 9328.799805.

INT_SOURCE: 0X30= 8A  After Read

INT_SOURCE: 0X30= 83  After Read

Normal_num 11

[14:53:43.771]收←◆
temp_X 187.199997.

temp_Y 254186.406250.

temp_Z 9328.799805.

INT_SOURCE: 0X30= 83  After Read

INT_SOURCE: 0X30= 83  After Read

Normal_num 12

[14:53:52.143]收←◆
进入停止模式,A0端口按键或A1端口ADXL345->INT2可唤醒

楼主:
原理图和嘉立创PCB文件

原理图 STM32F103C8T6_ADXL345.pdf

计步器 STM32F103C8T6_ADXL345_OLED3.7_PHASE01x.zip

楼主:
注意ADXL的方向性,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