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板子怎么做?

楼主(2022-10-25):
这个板子怎么做

网友A:
在某一个宝上找就可以了。

网友B:
发板厂做。

网友C:
以前用刀刻出线路来,后来热转印制作,再后来就直接打样了......

网友D:
这个PCB板还是别去做了,再改改吧。

网友E:
洞洞板飞线

网友F:
这个板子还是再改改吧,可以用立创EDA画,嘉立创免费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