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并联二极管按下为什么拉高电平?

楼主(2022-10-26):
至于为什么要并联二极管,是因为我一开始连的发光二极管,没删除就并联上矩阵键盘了,发现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矩阵键盘带二极管是为了避免多键冲突。
首先看,不带二极管的情况(B2、B3、 C2同时按下,会导致检测到C3也有被按下的电平,会误判C3也被按下了)

矩阵键盘不带二极管情况

矩阵键盘不带二极管情况

其次,再看矩阵键盘带二极管情况(可避免多键同时按下的冲突)

矩阵键盘带二极管

矩阵键盘带二极管

网友B:
先把二极管图画全,正极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二极管图画全,正极接哪里?

正极没有接东西,我试了一下如果把二极管换成电阻,按下矩阵键盘,就是正常拉低电平。

网友C:
你这个4*4矩阵键盘,4路输出4路输入,二极管单向导通,显然是不行的,最多也只能4个接二极管。而且也没有必要接,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4*4矩阵键盘,4路输出4路输入,二极管单向导通,显然是不行的,最多也只能4个接二极管。而且也没有必 ...

老哥我没串联上啊,这不应该是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键盘带二极管是为了避免多键冲突。
首先看,不带二极管的情况(B2、B3、 C2同时按下,会导致检测到C3 ...

大佬,你看下我的图,我是恰巧在左边连接上了二极管。我想了想可能是二极管内部的原因。就像为什么按下按键会拉低电平一样。

楼主:
我又想了一下,应该是按下按键的时候,低电平从二极管流走了,高电平无法通过只能使两侧电平提高了,不知道这样想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