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9120与RTL8305NB可以不用变压器直接连接吗?

楼主(2022-10-26):
各位大佬,我想请教一下CH9120与RTL8305NB可以不用变压器直接连接吗

我查到9120是电流驱动型,RTL8305NB是电压驱动型,但是板子的空间有限,没办法加两个变压器,所有这两个芯片可以直连吗,有知道的大佬麻烦解答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TXP/TXN以及RXP/RXN接口用电容隔离并调整好偏置电压  W5500的官方资料有类似的用法参考应该可以

楼主:
好的,感谢,我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