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我看下这个单片机汇编代码为什么按键用不了?

楼主(2022-10-26):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ORG 0000H                        ;程序上电从0000H开始
        AJMP MAIN                        ;跳转到主程序
        ORG 0004H                        ;主程序起始地址

        KEY0 BIT P3.1                ;定义IO端口
        KEY1 BIT P3.0
        KEY2 BIT P3.2
        KEY3 BIT P3.3

        LED0 BIT P2.0
        LED1 BIT P2.1
        LED2 BIT P2.2
        LED3 BIT P2.3
        LED4 BIT P2.4
        LED5 BIT P2.5
        LED6 BIT P2.6
        LED7 BIT P2.7
MAIN:
        ;初始按键全部弹起
        SETB KEY0
        SETB KEY1
        SETB KEY2
        SETB KEY3

        ;初始LED全部熄灭
        SETB LED0
        SETB LED1
        SETB LED2
        SETB LED3
        SETB LED4
        SETB LED5
        SETB LED6
        SETB LED7

        SETB LED0                ;初始化LED0熄灭
        CLR LED0                ;给低电平LED0亮
        LCALL DELAY_250MS
        CPL        LED0

        SETB LED1                ;初始化LED1熄灭
        CLR LED1                ;给低电平LED1亮
        LCALL DELAY_250MS
        CLR LED0
        LCALL DELAY_250MS
        CPL        LED1

        SETB LED2                ;初始化LED2熄灭
        CLR LED2                ;给低电平LED2亮
        CPL LED0
        LCALL DELAY_250MS
        CLR LED0
        LCALL DELAY_250MS
        CPL LED0
        CLR LED1
        LCALL DELAY_250MS
        CLR LED0
        LCALL DELAY_250MS
        CPL LED1
        CPL LED2

        SETB LED3                ;初始化LED3熄灭
        CLR LED3                ;给低电平LED3亮
        CPL LED0
        LCALL DELAY_250MS
        CLR LED0
        LCALL DELAY_250MS
        CPL LED0
        CLR LED1
        LCALL DELAY_250MS
        CPL LED0
        LCALL DELAY_250MS
        CPL LED1
        CLR LED2
        CPL LED0
        LCALL DELAY_250MS
        CLR LED0
        LCALL DELAY_250MS
        CLR LED1
        CPL LED0
        LCALL DELAY_250MS
        CLR LED0
        LCALL DELAY_250MS
        CPL LED3
        CPL LED0
        CPL LED1
        CPL LED2

        LCALL LOOP

LOOP:
        JB KEY0,LOOP1                ;KEY0按下
        LCALL DELAY10MS                ;延时去按下抖动
        JB KEY0,LOOP1
        JNB KEY0,[        DISCUZ_CODE_1        ]nbsp;
        LCALL DELAY10MS                ;延时去弹起抖动
        CPL LED4

LOOP1:
        JB KEY1,LOOP2                ;KEY1按下
        LCALL DELAY10MS                ;延时去按下抖动
        JB KEY1,LOOP
        JNB KEY1,$
        LCALL DELAY10MS                ;延时去弹起抖动
        CPL LED5

LOOP2:
        JB KEY2,LOOP3                ;KEY2按下
        LCALL DELAY10MS                ;延时去按下抖动
        JB KEY2,LOOP3
        JNB KEY2,$
        LCALL DELAY10MS                ;延时去弹起抖动
        CPL LED6
        LJMP LOOP

LOOP3:
        JB KEY3,LOOP                ;KEY3按下
        LCALL DELAY10MS                ;延时去按下抖动
        JB KEY3,LOOP
        JNB KEY3,$
        LCALL DELAY10MS                ;延时去弹起抖动
        CPL LED7
        LJMP LOOP

DELAY10MS:
                        NOP
                        NOP
                        NOP
                        PUSH 30H
                        PUSH 31H
                        MOV 30H,#87
                        MOV 31H,#10
                        RET
DELAY_250MS:
                        MOV R7,#10
D1:                 MOV R6,#100
D2:                 MOV R5,#250
                        DJNZ R5,$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网友A:
LOOP1:
        JB KEY1,LOOP2                ;KEY1按下
        LCALL DELAY10MS                ;延时去按下抖动
        JB KEY1,LOOP
第二个跳转不对,控制的LED是4,5,6,7,应该有一两个按键能起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