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画原理图问题,为什么有时出现红点,有时不出现

楼主(2022-10-26):
连线时,为什么有时出现红点,有时不出现。没有红点的连线拖动时也是连接上的
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快速定位所有相同网络标号 的地方。
还有个问题,就是端口输入输出方向怎么表示,带网络标号的

网友A:
红点表示导线长了为重叠区

网友A:
红点指的是导线长了,为重叠区

网友B:
红点是重叠了

网友C:
红点是【强制连接】,可以人为输入、去除、设置点的大小。
有一条点亮命令,可以点亮网络。这样就【快速定位所有相同网络标号 的地方】
在HIGHLIGHT命令中找。
端口输入输出方向:在PIN设置有找。编辑PIN时选择输出、输入。与网络标号无关。

网友D:
你的线不是一次画完的,可以删了重画,

网友E:
红点的地方是你把线画长了,与原件的管脚重叠了,把导线退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F:
这是连线的结点。两个交汇图中不会显示,三个交汇才显示,你的线拉长了就相当于此处是三个电气的连接点的交汇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