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CD1602一直白块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26):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PEAK=P1^7;  //定义蜂鸣器输出端口
sbit Key0=P1^0;          //定义独立按键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RS=P2^0;  //定义控制引脚
sbit RW=P2^1;
sbit E=P2^2;
uchar beat,tl,th; //定义节拍和T0初值变量
uchar code TABLE[]={   //音符对应的定时器初值表
        0xfb,0x04,0xfb,0x90,0xfc,0x09,0xfc,0x44,
        0xfc,0xac,0xfd,0x09,0xfd,0x34,0xfd,0x82,
        0xfd,0xc8,0xfe,0x06,0xfe,0x22,0xfe,0x56,
        0xfe,0x85,0xfe,0x9a,0xfe,0xc1};
uchar code GRACE[]={          //《奇异恩典》音符码表
        0x14,0x48,0x62,0x42,0x68,0x54,0x48,0x24,0x18,
        0x14,0x48,0x62,0x42,0x68,0x54,0x8c,0x88,
        0x64,0x86,0x62,0x82,0x62,0x48,0x14,0x26,0x42,0x42,0x22,0x18,
        0x14,0x48,0x62,0x42,0x68,0x54,0x4c,0x48,0x00};
uchar code JOY[]={                  //《欢乐颂》音符码表
        0x64,0x64,0x74,0x84,0x84,0x74,0x64,0x54,0x44,0x44,0x54,0x64,0x66,0x52,0x58,
        0x64,0x64,0x74,0x84,0x84,0x74,0x64,0x54,0x44,0x44,0x54,0x64,0x56,0x42,0x48,
        0x54,0x54,0x64,0x44,0x54,0x62,0x72,0x64,0x44,0x54,0x62,0x72,0x64,0x54,0x44,0x54,0x18,
        0x64,0x64,0x74,0x84,0x84,0x74,0x64,0x54,0x44,0x44,0x54,0x64,0x56,0x42,0x48,0x00};
uchar code HAPPY[]={          //《生日快乐》音符码表
        0x82,0x01,0x81,0x94,0x84,0xB4,0xA4,0x04,
        0x82,0x01,0x81,0x94,0x84,0xC4,0xB4,0x04,
        0x82,0x01,0x81,0xF4,0xD4,0xB4,0xA4,0x94,
        0xE2,0x01,0xE1,0xD4,0xB4,0xC4,0xB4,0x04,
...
        0x00};
uchar code GRACE_Name[]="Amazing Grace                  ";
uchar code JOY_Name[]="Ode To Joy                     ";
uchar code HAPPY_Name[]="Happy Birthday                 ";
void Timer0_Initialize();
void Delay_1ms(uchar ms);
void Delay(uchar);
void Key_Scan(char *numz,uchar *kz);
uchar Busy_Check();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void LCD_Initialize();
void Show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tr);
void main()
{
        uchar m,m1,k=0; //定义临时变量
        char num=0;
        char *numz;
        uchar *kz;
        uchar *p[3];
        uchar *q[3];
        numz=#
        kz=&k;
        p[0]=GRACE;p[1]=JOY;p[2]=HAPPY;
        q[0]=GRACE_Name;q[1]=JOY_Name;q[2]=HAPPY_Name;
        Timer0_Initialize();
        LCD_Initialize();
        while(Key1);
        Delay_1ms(5);
        while(Key1);
        while(1)
        {
                while(*(p[num]+k)!=0) //判断取得的音符码是否为结束码
                {
                        beat=*(p[num]+k)&0x0f;        //取节拍码
                        m=_crol_(*(p[num]+k),4)&0x0f;        //取音调码
                        if(m!=0)                        //判断取得的音调码是否为0
                        {                                        //不是,根据取得的音调码计算T0初值
                                m1=--m*2+1;
                                m=m*2;
                                tl=TL0=TABLE[m1];
                                th=TH0=TABLE[m];
                                TR0=1;                        //启动T0
                        }
                        else                                //取得的音符码为0,则停止T0
                                TR0=0;
                        Delay(beat);
                        k++;
                        Show_String(0,0,q[num]);
                        Show_String(0,1,q[num]+16);
                        Key_Scan(numz,kz);
                }
num++;
                if(num>2)
                        num=0;
                k=0;
        }
}
/************************** T0初始化函数 ****************************/
void Timer0_Initialize()
{
        TMOD=0x01;
        IE=0x82;
}
/************************* T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tl;TH0=th;        //重装定时初值
    SPEAK=~SPEAK;           //蜂鸣器控制端口电平取反
}
/************************ 四分之一拍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Beat()
{
        uint i;
        for(i=0;i<20000;i++);
}

/************************** 节拍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t)
{
        uchar i;
        for(i=0;i<tt;i++)
                Delay_Beat();
}
/***************************1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ms(uchar ms)
{
        int i;
        while(ms--)
                for(i=125;i>0;i--);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char *numz,uchar *kz)
{
        bit flag;
        if(!Key0)
        {
                Delay_1ms(5);
                if(!Key0)
                {
                        (*numz)--;
                        if(*numz<0)
                                *numz=2;
                        *kz=0;
                }
        }
        else if(!Key2)
        {
                Delay_1ms(5);
                if(!Key2)
                {
                        (*numz)++;
                        if(*numz>2)
                                *numz=0;
                        *kz=0;
                }
        }
        else if(!Key3)
        {
                Delay_1ms(5);
                if(!Key3)
                {
                        TR0=0;
                        flag=1;
                        while(flag)
                        {
                                if(!Key1)
                                {
                                        Delay_1ms(5);
                                        if(!Key1)
                                        {
                                                flag=0;
                                                TR0=1;
                                        }
                                }
                        }
                }
        }
        while((!Key0)||(!Key1)||(!Key2));
}
/*******************检查1602是否处于忙状态函数**********************/
uchar Busy_Check()
{
        uchar LCD_Status;
        RS=0;
        RW=1;
        E=1;
        Delay_1ms(1);  //为什么延时1ms呢?
        LCD_Status=P0;
        E=0;
        return LCD_Status;
}
/************************向1602写入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如果1602忙
         RS=0;
         RW=0;
         E=0;
         P0=cmd;
         E=1;
         Delay_1ms(1);
         E=0;
}
/************************向1602写入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_1ms(1);
        E=0;
}
/*************************初始化1602液晶函数************************/
void LCD_Initialize()
{
        LCD_Write_Command(0x38);  //设置1602液晶功能,8位数据接口,
                                                          //两行显示,5*10点阵字符
    Delay_1ms(1);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_1ms(1);
        LCD_Write_Command(0x06);  //输入方式选择指令,数据读写后AC自动+1,
                                                          //输出显示保持不变
        Delay_1ms(1);
        LCD_Write_Command(0x0c);  //开显示,关光标,关闪烁
        Delay_1ms(1);
}
/****************在坐标点X、Y上写入一个字符串函数*******************/
void Show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uchar i=0;
        if(y==0)
                LCD_Write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_Command(0xc0|x);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str+i));
        }
}

网友A:
调节对比度,看是否真的显示两行方块,确定显示两行方块,就是初始化通过了,问题出在写入显示数据上

网友B:
应该是对比度调得太大了。能显示两行方块,说明初始化正常。

网友C:
接线错误或时序不当为多

网友D:
检查电路没接错,检查驱动没错误。1602基本是最简单的LCD模块了!

网友E:
有一个引脚接的是可调电阻,可以通过拧螺丝的方式,把这个电阻的值调小。就能完成对比度的调节了

网友F:
说明完全没有操作成功,这东西上电就是这样

网友G:
         我其实很喜欢段码LCD,因为省电!以前了解很多单片机都不带段码LCD驱动,普通MCU就要加LCD驱动芯片,电流太大!2年前买了200片STC的带LCD驱动的样片S T C 8H4K64TLCD,我做了不少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GPS时钟、BPC时钟等等,超级省电,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