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试串口用一般用什么工具啊?比较好用一点的,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10-27):
我现在用的是SSCOM5.12.1,用惯了,觉得不错。

网友B:
习惯就好,都不错,关键是先善用一个。

网友C:
自己写一个串口助手最好用。

网友D:
还是用 STC-ISP V6.90T   ISP烧录/辅助开发工具包一体化软件的
//资料下载// 专栏 中下载 开源的 C语言代码, 开源的原理图    新站STCAI

网友E:
推荐一下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