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选型问题

楼主(2022-10-27):
输入是24V到25.2V的锂电池组。电源芯片最高输入电压28V。TVS管用多大的最合适

网友A:
先讲清楚你加TVS的目的,电源芯片保护很完善,加TVS会扰乱电源芯片工作。

网友B:
这个TVS管看你接在什么位置,要想保护什么电路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