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真正意义的单总线传输协议,就一根线

楼主(2022-10-27):
如题,单线通信协议问题

网友A:
一条线怎么识别变化呢,用光纤通信或者同轴电缆无线通信

网友B:
无线类的蓝牙、红外、射频。。。就是你所说的“单总线”
有线的做不到“单总线”,电流没有回路,传不了信号。

网友C:
但凡有点基础知识的,就不会问出这种问题,(单机内部)一根线怎么形成回路?真不知道是怎么好意思发出这种问帖的。

网友D:
有没有现成的不知道,但自己可以编写,控制好时序不发生冲突就可以了。

网友E:
一根线应该不行,除了通讯用的这根信号线,还需要两个系统共地,地线相连

网友F:
单总线的前提是通讯两端要共地,要不然没法识别出高低电平,也就没法通讯。

网友G:
ds18b20不就是单总线的吗

网友H:
有!
通常数据线与电源线共用。
协议却因芯片的不同而定义不一。使用时需要看芯片说明。
当然你也可以设计这样的电路,自然协议就由你定了。
原理是:
芯片含有储能装置,如电容(作临时电源用)。所以不需要时时刻刻供电。
接口串有较大的电阻,所以可以作为IO口使用。
电容在数据不通讯时充电,数据通讯时供电。
当然GND是必须的!参考必须有。

网友I:
太多了,但是我不明白楼主怀疑的“真正意义的单总线传输协议”指的是什么?

网友J:
我老家农村的大广播好像真是一根线。也哇哇响。声还挺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老家农村的大广播好像真是一根线。也哇哇响。声还挺大。

接大地的那条线被你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太多了,但是我不明白楼主怀疑的“真正意义的单总线传输协议”指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一根线。。。地线也算一根线。

网友K:
不用地线?回路如何产生。

网友L:
一根线的单总线传输协议。。。。单机内部一根线怎么能形成回路呢

网友M:
电路总是需要接地才能获得信号

网友N:
汽车用的有LIN总线,是一根通讯线,长度在10m内,前提是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