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c89C51单片机上能用,放到STC15W204S上用不了?

楼主(2022-10-27):
一段LED的爆闪程序,为啥在stc89C51单片机上能用,放到15W204S上用不了,闪烁不正常

网友A:
STC提供范例程序的    直接使用就行 可以直接下载

可以从 STC-ISP V6.90T 以上版本的 ISP烧录/辅助开发工具包一体化软件的
//资料下载// 专栏 中下载 开源的 C语言代码, 开源的原理图
新站STCAI

网友B:
如果贴出程序我相信会有人回答这个问题的。

网友C:
89系列和15系列的区1.头文件不一样,2,功能不一样,详细见图片

楼主:
代码发了

楼主:
    #include <reg52.h>
    sbit  out_1=P3^1;     //爆闪输出1
    sbit out_2=P3^2;     //爆闪输出2

//unsigned int f=2000;
unsigned int cnt,cout,l,v,m,t;    //定义变量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k)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
   PX1=1;
   EX1 =1;
   IT1 =1;
   EA=1;

}

void extern_int1(void)  interrupt 2      //中断按键检测
{
delay(35);
cout++;
if(cout==9)
{
cout=0;
}

}
void IN_SYSTEM_init(void)//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11;
    TH1=-(30000/256);
   TL1=-(30000/256);
   ET1=1;
   TR1=1;
    TH0=-(30000/256);
   TL0=-(30000/256);
   ET0=1;
   TR0=1;
   EA=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0_int (void) interrupt 1
{
   TH0=-(30000/256);
   TL0=-(30000%256);
  out_1= ~out_1;

  }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1_int (void) interrupt 3
{
  TH1=-(30000/256);
   TL1=-(30000%256);
  out_2=~out_2;
  }
//****************************************************
void k_1(void)               //按键切换
{
   switch(cout)
     {
//****************************************************

//**************************************************** 第一种变化,交替闪
  case 1:

  delay(200) ;

EX1 =0;
for(cnt=0;cnt<=15;cnt++)
{
out_1=out_2=1;
TR1=1;
TR0=0;
delay(80);
}

for(cnt=0;cnt<=15;cnt++)
{
out_1=out_2=1;
  TR1=0;
TR0=1;
  delay(80);
}

  EX1 =1;
break;
//****************************************************0全灭
      case 0:

        EX1 =0;
               out_1=out_2=1;
            TR1=0;
             TR0=0;
        EX1 =1;
          break;
       }
     }

//**************************************************** 主程序

void main (void)
{

init();
IN_SYSTEM_init();
while (1)
   {
k_1();

}   //made by xiaoqiao
}

网友D:
STC15W204S只有T0/T2沒有T1

网友E:
参见:lyonkon 在2022-10-27 23:36 发的【stc89c52rc单片机内存问题请教】的帖子
我在其中有说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