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转换电路 锁存器置0的疑问

楼主(2022-10-27):
请问各位大佬,
为什么要将U1和U2锁存器的锁存端置0?
是对应了DA芯片内部的输入锁存器的LE1低电平有效?
但怎么要用2个锁存端?

网友A:
因为U1和U2输入是数据总线,电平是不断变化的,要在需要时锁存数据,和DA芯片内部锁存器ILE没关系,U1和U2锁存的数据是为了后面LED数码管显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U1和U2输入是数据总线,电平是不断变化的,要在需要时锁存数据,和DA芯片内部锁存器ILE没关系,U1和U2 ...

谢谢大佬,可是这个程序只用到了发光二极管,并没有用到数码管,所以U1和U2锁存器的锁存端置不置0都用不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可是这个程序只用到了发光二极管,并没有用到数码管,所以U1和U2锁存器的锁存端置不置0都用不 ...

在DA的应用里,U1和U2锁存器的锁存端置不置0都无所谓。

网友B:
【为什么要将U1和U2锁存器的锁存端置0?】
答:仔细阅读【573】的手册。
【是对应了DA芯片内部的输入锁存器的LE1低电平有效?】
答:仔细阅读【573】、【DA】的手册。
【但怎么要用2个锁存端?】
答:一个是LED段码用的,一个是DA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A的应用里,U1和U2锁存器的锁存端置不置0都无所谓。

谢谢大佬,我试了下U1和U2不置0,对DA发光二极管都没影响,但是数码管会有数据过去,导致数字乱闪;
应该dula=1,wela=1才能传数据过去才对吧?不然锁存器不在工作状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试了下U1和U2不置0,对DA发光二极管都没影响,但是数码管会有数据过去,导致数字乱闪;
应 ...

U1和U2锁存只有置1才能锁存(固定)数据,数码管才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和U2锁存只有置1才能锁存(固定)数据,数码管才能正常显示。

谢谢大佬,懂了,或者置0,不让数据过去,不然既不置0,也不置1,就有数据过去,导致乱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