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以空闲引脚自动接地的开关芯片?

楼主(2022-10-27):
比如是一个四选一的开关芯片
当A端导通时,B C D端自动接地
有没有这种的?

网友A:
你用带ONOFF的模拟开关就可以了,在OFF脚接地

网友B:
开关没见过,如果给IO检测的简单自己设置或者加下拉电阻就是了

网友C:
设计者一般不会有这种思维。
如果你硬是要这样做也是可以实现的。用可编程逻辑电路,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