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产生不了负电压?

楼主(2022-10-27):
请教一个问题,是stc版上的那个负电压产生电路,单片机和vcc都是共电压,当电源接5v时,可以产生-4v电压,当电源接3.3v时,却产生不了负电压,理论说可以产生比如-2.5v的电压,也不知哪里不对
这里vcc和单片机共电源

网友A:
电阻510换1K

网友B:
我用仿真軟件是看看是可以的, 但PWM的頻率增加看看

网友B:
当你把电压降到3.3V 时, PWMN 直接接到 Q3 & Q4 的 C 极应该可以得到 -2.5V

网友C:
既然电源接5V时,可以产生-4V电压,说明电路没有什么问题,换成MOS管AO3400、AO3401试试。

网友D:
产生负压的原因,主要是C27与C28之间的能量交换!
这其中要考虑:D1、D2、Q3、Q4的压降会损耗掉一些电压。
当VCC远大于管压降时,问题不明显。
当VCC接近管压降时,问题就明显。
另外负载的消耗,也会使用负压有所损耗,因为:负压的能量是由电容直接提供的。

网友E:
R82,R83去掉就可以了,这个电路是用方波控制就行,不需要PWM,另外C27用1uf,C28用100uf更好。

网友F:
请问有谁讲解这个负压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有谁讲解这个负压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吗?

C27隔直,给后面电路提供纯交流方波。

D1、D2整流出负压。

网友H:
偷偷告诉楼主,把PWMN设置为强推,然后直接接在10uF电容的上面,就可以了,那堆三极管可以不要的。
因为你这个负电压负载电流应该很小,直接输出就够。

网友I:
这应该是STC示波器的电路,很长,5V工作输出-4V左右。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偷偷告诉楼主,把PWMN设置为强推,然后直接接在10uF电容的上面,就可以了,那堆三极管可以不要的。
因为你 ...

!如果是低端产品,这个想法相当不错,成本又低了一点,先赞一个。只是PWM的输出端表示抗议,我这小小肩膀让我给uf级电容充电,我表示抗议!

网友K:
我感觉应该把Q3和Q4换一下位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如果是低端产品,这个想法相当不错,成本又低了一点,先赞一个。只是PWM的输出 ...

仅是启动的时候电流大点,电容充上电电流就很小了,怕什么。关键还是要看负载的持续电流。

网友M:
相比这个电路,79L05价格不高,占地少,不能用吗。

网友N:
电路错了,上下管调位置,参考电磁炉的驱动电路就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相比这个电路,79L05价格不高,占地少,不能用吗。

7905本身就需要负电源输。。。它并不能产出负电源,只能稳压负电源到-5V

网友P:
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吧,按5楼的意见,把三极管换成MOS管

网友Q:
该电路是为5V设计的,当电压变为3.3V时,需要相应地更换元件。

网友R:
用负压芯片就行了,还稳定

网友S:
调整R82和R83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相比这个电路,79L05价格不高,占地少,不能用吗。

当然不能用!79xx不可能凭空变出负电源,你还要提供一个-7.5V或者更低的电源才能让79L05输出-5V。

3.3V转-5V最简单的电路是MAX32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电源接5V时,可以产生-4V电压,说明电路没有什么问题,换成MOS管AO3400、AO3401试试。

换成mos,还需要改动其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产生负压的原因,主要是C27与C28之间的能量交换!
这其中要考虑:D1、D2、Q3、Q4的压降会损耗掉一些电压。 ...

如果换成mos,降低压降,需要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