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485芯片RO脚接10k上拉

楼主(2022-10-27):
有的电路里sp3485芯片RO脚接10k上拉,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原理是什么?

网友A:
485芯片内部没有上下拉电阻,对外表现为不确定电平是不行的,这个电阻不是必须外部加上的,单片机内部引脚设置上拉也可以,相同效果。

网友B:
遇到问题,记住:首先是读通手册(sp3485芯片)。
任何接口输出高电平时,都需要一个供电的路径,简单而又通常方法是,都是用一个电阻接到电源的正端上。
电阻的大小,取决于所需要的驱动能力,要求输出电流大的,电阻就取小一点。
有时芯片已有上拉电阻了,但电阻太大,驱动能力差,这时就可以外并一个适合的电阻,如果驱动能力还不够,就再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C:
要么自已外加上拉电阻 ,要么单片机内部可设置上拉输入

网友D:
这个芯片RO是推挽输出,加上拉电阻是制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