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单片机与DM542驱动器控制电机,如何使其来回转动呢?现在只能控制其正转或反转

楼主(2022-10-27):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timer0;
sbit ENA=P1^0;
sbit PWM=P1^1;
sbit DIR=P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b=0;

         while(a--)
         {
            for(b=0;b<200;b++)
                {
                }
        }
}

void kongzhi_Init()
{
    TMOD|=0X11;
    TH1=0XFE;
    TL1=0X33;
    TR1=1;
    IE=0X8A;
}
void Tlzd() interrupt 3
{
    TH1=0XFE;
    TL1=0X33;
    timer0++;
}
void main()
{
     kongzhi_Init();
           while(1)
                 {
     while(1)
     {

                                  DIR=1;
        if(timer0>0.1)
        {
            timer0=0;
        }
        if(timer0<1)
        {
            PWM=0;
        }
        else
        {
            PWM=1;
        }

     }
                      DIR=1;
                 if(timer0>0.1)
        {
            timer0=0;
        }
        if(timer0<1)
        {
            PWM=0;
        }
        else
        {
            PWM=1;
        }

     }
         }

网友A:
除楼主说的之外,还有个起动、刹车问题,特别是在负载重的情况下。
要点:F = M * a,加速度不能超过负载需要的牵引力。否则会失步而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