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28复位按钮没有用?

楼主(2022-10-27):
用的是移远的BC28,我自己设计的用BC28电路板,但用RX/TX往芯片中烧程序时,按照软件的提示按复位按钮,没有用,一直复位不了。
ps: 在通电的情况下,板子不热,烧程序的时候有点烫手。
     三极管用的是J3Y_S8050

完整电路

完整电路

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

网友A:
那肯定是哪里画错了,检查一下三极管封装对不对吧,三极管PIN和原理图对应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哪里画错了,检查一下三极管封装对不对吧,三极管PIN和原理图对应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检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