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PCF8574T+LCD1602液晶显示不起来 只有背光

楼主(2022-10-28):
我是这么连接的。

我的代码上传到附件里了。

网友A:
对比度调过吗?

网友B:
仔细阅读LCD说明书,认真对照。

网友C:
试试调节对比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阅读LCD说明书,认真对照。

我很仔细的阅读过了,他这个设备地址默认0x27 如果是8位就是0x4e 我确定没接错 sda scl线都没错啊 和我代码写的一致 我的驱动代码是从其他帖子搞过来的,他们就说只需要改一下delay延时 和 自己实际用到的引脚部分就能够使用了,还有就是lcd那个对比度我也调过了 怎么调都没东西显示 应该不是对比度的问题

楼主:
我当然调过,调来调去都是没东西显示

网友C:
正常1602上电后显示一排方块,如果调节的对比度还是没显示,可以考虑1602是否损坏,或者直接用单片机来驱动16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1602上电后显示一排方块,如果调节的对比度还是没显示,可以考虑1602是否损坏,或者直接用单片机来驱动 ...

我晚上回去插接学习板上试一下,看是不是LCD损坏

网友D:
1、STC12C5A60S2端口够用就无需再搞扩展试验除外;
2、逐一排除器件问题先(图中P3和CS口不明用途);
3、器件的说明书还是要读的比如端口定义地址设定当然你肯定读过;
4、在PCF8574T的任意P口上接个LED(拔掉1602)试试是否已驱动;
5、看看是否用4+2(图中是3)线的1602程序指令;
6、试试调整时序重点是延时这个单片机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7、网上找现成的程序,当然这个可能不够刺激
PS:PCF8574T可以拓展出6个多余端口(8-2=6=4+2)成本稍高正好驱动1602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TC12C5A60S2端口够用就无需再搞扩展试验除外;
2、逐一排除器件问题先(图中P3和CS口不明用途);
3 ...

1、器件比较缺,所以就买的现成的焊上IIC模块的1602所以
2、CS口连着PCF和LCD1602的CS标号的引脚(小白看的有点懵)
3、是的我确定iic地址是0x4e
6、我重点看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延时有问题就会影响IIC通讯啊
7、我程序就是从网上现找的

网友A:
STC12比传统8051速度快6~12倍,所以延时要改一下

网友E:
STC12C5A60S2是2T单片机11.0592晶振要6个NOP才1微秒
你那个DELAY1us里面是1个NOP再加5个NOP差不多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我就说没问题才对,那个对比度调节我之前用手抠的只能扣个90度 后面拿个小起子就转了180度 结果有字了 原来他显示字清晰的电阻区间很小一块 感谢大家 我上面的程序是没问题的 大家可以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