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定时0.5-10小时源程序

楼主(2022-10-28):
/*************        用户系统配置        **************/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定义主时钟, 模拟串口和红外接收会自动适应。5~36MHZ

#define D_TIMER0                125                        //选择定时器时间, us, 红外接收要求在60us~250us之间

#define        User_code                0xFD02                //定义红外接收用户码

/*************        以下宏定义用户请勿修改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req_base                        (MAIN_Fosc / 1200)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 - (D_TIMER0 * freq_base / 10000))

sfr AUXR = 0x8e;
sfr IE2  = 0xAF;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sbit        P_IR_RX = P3^2;                //定义红外接收输入端口
sbit    LED1    = P3^0;
sbit    LED2    = P3^1;
sbit    LED3    = P3^3;
sbit    LED4    = P3^4;                //定义提示灯输出端口
sbit    L2      = P3^5;                //定义继电器输出端口

bit                P_IR_RX_temp;                //Last sample
bit                B_IR_Sync;                        //已收到同步标志
uchar        IR_SampleCnt;                //采样计数
uchar        IR_BitCnt;                        //编码位数
uchar        IR_UserH;                        //用户码(地址)高字节
uchar        IR_UserL;                        //用户码(地址)低字节
uchar        IR_data;                        //数据原码
uchar        IR_DataShit;                //数据反码
uchar   IR_BUF[2];

bit                B_IrUserErr;                //User code error flag
bit                B_IR_Press;                        //Key press flag,include repeat key.
uchar        IR_code;                        //IR code        红外键码

bit FLAG = 0;       //计数完成标志位

uint count;     //计数变量1
uint count2;    //计数变量2
uint count3;    //计数变量3

/*************        本地函数声明        **************/
uchar        HEX2ASCII(uchar dat);
void        InitTimer(void);
void         Timer2Init(void);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2   = 1;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端口初始化
        InitTimer();                //初始化Timer0
        Timer2Init();                //初始化Timer2

        while(1)
        {
                if(B_IR_Press)                //有IR键按下
                {
                        B_IR_Press = 0;                //清除IR键按下标志
                        if((HEX2ASCII(IR_code >> 4))=='1'&&HEX2ASCII(IR_code)=='8')L2=~L2; //如果按键码是18,启动继电器
                        if((HEX2ASCII(IR_code >> 4))=='1'&&HEX2ASCII(IR_code)=='A')        //如果按键码是0A,启动继电器,并开始计时,0.5小时后关闭继电器
                        {
                                L2     = 0;
                                LED1   = 1;LED2 = 1;LED3 = 1;LED4 = 1;        //打开红灯
                                count  = 0;
                                count2 = 30;        //30
                                count3 = 11;                                        //定时0.5小时
                                IE2   |= 0x04;                                //启动定时器2

                        }                        if((HEX2ASCII(IR_code >> 4))=='1'&&HEX2ASCII(IR_code)=='7')        //如果按键码是17,启动继电器,并开始计时,1小时后关闭继电器
                        {
                                L2     = 0;
                                LED1   = 0;LED2 = 1;LED3 = 1;LED4 = 1;        //打开红灯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3 = 11;                                        //定时1小时
                                IE2   |= 0x04;                                //启动定时器2

                        }
                        if((HEX2ASCII(IR_code >> 4))=='1'&&HEX2ASCII(IR_code)=='6')        //如果按键码是16,启动继电器,并开始计时,2小时后关闭继电器
                        {
                                L2     = 0;
                                LED1   = 1;LED2 = 0;LED3 = 1;LED4 = 1;                //打开红灯和黄灯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3 = 10;                                        //定时2小时
                                IE2   |= 0x04;                                //启动定时器2

                        }
                        if((HEX2ASCII(IR_code >> 4))=='1'&&HEX2ASCII(IR_code)=='5')        //如果按键码是15,启动继电器,并开始计时,3小时后关闭继电器
                        {
                                L2     = 0;
                                LED1   = 1;LED2 = 1;LED3 = 0;LED4 = 1;                //打开红灯和黄灯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3 = 9;                                        //定时3小时
                                IE2   |= 0x04;                                //启动定时器2

                        }
                        if((HEX2ASCII(IR_code >> 4))=='1'&&HEX2ASCII(IR_code)=='4')        //如果按键码是14,启动继电器,并开始计时,4小时后关闭继电器
                        {
                                L2     = 0;
                                LED1   = 1;LED2 = 1;LED3 = 1;LED4 = 0;                //打开红灯和黄灯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3 = 8;                                        //定时4小时
                                IE2   |= 0x04;                                //启动定时器2

                        }
                        if((HEX2ASCII(IR_code >> 4))=='1'&&HEX2ASCII(IR_code)=='3')        //如果按键码是13,启动继电器,并开始计时,5小时后关闭继电器
                        {
                                L2     = 0;
                                LED1   = 0;LED2 = 1;LED3 = 1;LED4 = 0;                //打开红灯和黄灯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3 = 7;                                        //定时5小时
                                IE2   |= 0x04;                                //启动定时器2

                        }
                        if((HEX2ASCII(IR_code >> 4))=='1'&&HEX2ASCII(IR_code)=='2')        //如果按键码是12,启动继电器,并开始计时,6小时后关闭继电器
                        {
                                L2     = 0;
                                LED1   = 1;LED2 = 0;LED3 = 1;LED4 = 0;                //打开红灯和黄灯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3 = 6;                                        //定时6小时
                                IE2   |= 0x04;                                //启动定时器2

                        }
                        if((HEX2ASCII(IR_code >> 4))=='1'&&HEX2ASCII(IR_code)=='1')        //如果按键码是11,启动继电器,并开始计时,7小时后关闭继电器
                        {
                                L2     = 0;
                                LED1   = 1;LED2 = 1;LED3 = 0;LED4 = 0;                //打开红灯和黄灯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3 = 5;                                        //定时7小时
                                IE2   |= 0x04;                                //启动定时器2

                        }
                        if((HEX2ASCII(IR_code >> 4))=='1'&&HEX2ASCII(IR_code)=='0')        //如果按键码是10,启动继电器,并开始计时,8小时后关闭继电器
                        {
                                L2     = 0;
                                LED1   = 0;LED2 = 1;LED3 = 0;LED4 = 0;                //打开红灯和黄灯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3 = 4;                                        //定时8小时
                                IE2   |= 0x04;                                //启动定时器2

                        }
                        if((HEX2ASCII(IR_code >> 4))=='0'&&HEX2ASCII(IR_code)=='F')        //如果按键码是0F,启动继电器,并开始计时,9小时后关闭继电器
                        {
                                L2     = 0;
                                LED1   = 1;LED2 = 0;LED3 = 0;LED4 = 0;                //打开红灯和黄灯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3 = 3;                                        //定时9小时
                                IE2   |= 0x04;                                //启动定时器2

                        }
                                if((HEX2ASCII(IR_code >> 4))=='0'&&HEX2ASCII(IR_code)=='E')        //如果按键码是0E,启动继电器,并开始计时,10小时后关闭继电器
                        {
                                L2     = 0;
                                LED1   = 0;LED2 = 0;LED3 = 0;LED4 = 0;                 //打开红灯、黄灯、绿灯
                                count  = 0;
                                count2 = 0;
                                count3 = 2;                                        //定时10小时
                                IE2   |= 0x04;                                //启动定时器2
                                if(count3==1)LED3 = 1;      //如果一小时到,关闭绿灯
                                if(count2==30&&count3==1)LED2 = 1;      //如果一个半小时到,关闭黄灯

                        }
                }
                if(FLAG == 1)                                                //定时计数时间到标志
                {
                        FLAG = 0;                                                //标志清0
                        IE2  &= ~(1<<2);                                //关闭定时器2
                }
                if(count2==30)LED2 = 1;                 //如果半小时到,关闭黄灯
                if(count2==30&&count3==1)LED2 = 1;      //如果一个半小时到,关闭黄灯
                if(L2==1)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继电器关掉,灯也关掉
                }
        }
}

/********************* 十六进制转ASCII函数 *************************/
uchar        HEX2ASCII(uchar dat)
{
        dat &= 0x0f;
        if(dat <= 9)        return (dat + '0');        //数字0~9
        return (dat - 10 + 'A');                        //字母A~F
}

/******************** 红外采样时间宏定义, 用户不要随意修改        *******************/

#if ((D_TIMER0 <= 250) && (D_TIMER0 >= 60))
        #define        D_IR_sample                        D_TIMER0                //定义采样时间,在60us~250us之间
#endif

#define D_IR_SYNC_MAX                (15000/D_IR_sample)        //SYNC max time
#define D_IR_SYNC_MIN                (9700 /D_IR_sample)        //SYNC min time
#define D_IR_SYNC_DIVIDE        (12375/D_IR_sample)        //decide data 0 or 1
#define D_IR_DATA_MAX                (3000 /D_IR_sample)        //data max time
#define D_IR_DATA_MIN                (600  /D_IR_sample)        //data min time
#define D_IR_DATA_DIVIDE        (1687 /D_IR_sample)        //decide data 0 or 1
#define D_IR_BIT_NUMBER                32                                        //bit number

//*******************************************************************************************
//**************************** IR RECEIVE MODULE ********************************************

void IR_RX_HT6121(void)
{
        uchar        SampleTime;

        IR_SampleCnt++;                                                        //Sample + 1

        F0 = P_IR_RX_temp;                                                //Save Last sample status
        P_IR_RX_temp = P_IR_RX;                                        //Read current status
        if(F0 && !P_IR_RX_temp)                                        //Last sample is high,and current sample is low, so is fall edge
        {
                SampleTime = IR_SampleCnt;                        //get the sample time
                IR_SampleCnt = 0;                                        //Clear the sample counter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MAX)                B_IR_Sync = 0;        //large the Maxim SYNC time, then error
                else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MIN)                                        //SYNC
                {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DIVIDE)
                        {
                                B_IR_Sync = 1;                                        //has received SYNC
                                IR_BitCnt = D_IR_BIT_NUMBER;        //Load bit number
                        }
                }
                else if(B_IR_Sync)                                                //has received SYNC
                {
                        if(SampleTime > D_IR_DATA_MAX)                B_IR_Sync=0;        //data samlpe time to large
                        else
                        {
                                IR_DataShit >>= 1;                                        //data shift right 1 bit
                                if(SampleTime >= D_IR_DATA_DIVIDE)        IR_DataShit |= 0x80;        //devide data 0 or 1
                                if(--IR_BitCnt == 0)                                //bit number is over?
                                {
                                        B_IR_Sync = 0;                                        //Clear SYNC
                                        if(~IR_DataShit == IR_data)                //判断数据正反码
                                        {
                                                if((IR_UserH == (User_code / 256)) &&
                                                        IR_UserL == (User_code % 256))
                                                                B_IrUserErr = 0;        //User code is righe
                                                else        B_IrUserErr = 1;        //user code is wrong

                                                IR_code      = IR_data;
                                                B_IR_Press   = 1;                        //数据有效
                                        }
                                }
                                else if((IR_BitCnt & 7)== 0)                //one byte receive
                                {
                                        IR_UserL = IR_UserH;                        //Save the User code high byte
                                        IR_UserH = IR_data;                                //Save the User code low byte
                                        IR_data  = IR_DataShit;                        //Save the IR data byte
                                }
                        }
                }
        }
}

/**************** Timer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 = 0;                //for STC15Fxxx系列        Timer0 as 16bit reload timer.
        TH0 = Timer0_Reload / 256;
        TL0 = 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R0 = 1;

        EA  = 1;
}

/**************** Timer2初始化函数 ******************************/
void Timer2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12T模式
        T2L   =        0x00;
        T2H   =        0x4C;  //设置定时器初值
        IE2  &= ~(1<<2);  //关闭定时器2产生中断
        AUXR |= 0x10;  //定时2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

/********************** Timer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IR_RX_HT6121();
}

/********************** Timer2中断函数************************/
void Timer2()interrupt 12 using 1
{
        T2L   =        0x00;
        T2H   =        0x4C;            //50MS
        count++;
        if(count==1200)            //60S 1200
        {
                count=0;
                count2++;
                if(count2==60)        //60分钟  60
                {
                        count2=0;
                        count3++;
                        if(count3==12)//2小时 2
                        {
                                count3=0;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关闭提示灯
                                L2 = ~L2;          //关闭继电器
                                FLAG = 1;          //计数时间到标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