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st升压电路分析

楼主(2022-10-28):
大家好啊,根据以下已知条件能求出空载电压和相应带载时的电压吗?我知道占空比可以调整输出电压,但这个电压是空载时的电压还是带载时的电压?我网上找了好久资料,都是没有讲解这个电压到底是空载电压还是带载电压。
已知:BT1电压3.7V,占空比0.7,频率100Khz
求:1、输出空载电压?2、负载10R时的电压?3、负载50R时的电压?

网友A:
Proteus 8仿真软件中有Boost升压电路,并附计算公式.
工程文件名:Boost.pdsprj
在  Proteus 8 Professional\DATA\SAMPLES\Graph Based Simulation
\Basic MOSFET Switching Regulators\

网友B:
理想情况下:空载输出电压无限高(实际Q1或C2会烧掉),负载10R或50R,电压大约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情况下:空载输出电压无限高(实际Q1或C2会烧掉),负载10R或50R,电压大约12V。

我想知道怎样算出来

网友C:
Q1短路时,L1被充磁,电流线性上升。
Q1开路时,L1上的电流不能跳变,只能通过D1对C2充电,使得电容C2上的电荷增加,于是C2上的电压上升。
空载时,C2上的电荷无处释放,于是一轮一轮的增加,直到它有释放电荷的条件时,才能停止增加。
输出电压基本上 = 电池电压 + D1的反向击穿电压。这时C2才能通过D1释放电荷。
理论上D1反向不通,则电压趋于无穷大。

事实上:输出电压 = C2上的电荷积累形成的电压 = (吸收的电荷 - 释放的电荷)在充放电周期中,充放平衡时,C2上最终剩余(也是平均剩余)电荷形成的电压。
由于周期占空比固定,所以周期中吸收的电荷是固定的,所以输出电压就由【 释放的电荷】多少决定了,也即取决于RL。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自己再去研究研究

网友D:
没有必要知道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公式非常恐怖
但它原理很简单
MOS+电感+二极管就是一个升压电路
MOS管不断的开关,会使RL两头的电压不断的上升,一直上升,上升到无限,这是理论上的

实际上电路会烧坏,或者是由于RL的放电作用,会使电压上升到一定值之后就不再上升了,RL太小的话,有可能压根就没有上升

所以,这个电路是要有一个负反馈采样回路的,采样电路不断的采样给PWM控制电路,使电路输出保持在设定范围内
而升压电路的输出能力要大于RL的放电能力,不然,接上RL电压就下降了,这"升压"就没有升压了
你这电路就是个示意图,没什么实际用处,别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