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板布局51单片机最小系统实现流水灯

楼主(2022-10-28):
使用的元器件:
1、STC89C52RC单片机一个
2、11.0592晶振一个
3、30pf磁片电容两只
4、1K电阻4个
5、led发光二级管4只
6、3.3/5V电源模块一个
7、面包板一个
8、连接导线数根

实现的功能:
流水灯及闪烁效果

目的:初学者都是从51单片机开发板开始,开发板集成了很多功能,学习者在开发板上使用各种功能可能得心应手,但离开了开发板却是一片茫然,本贴旨在给像我的一样茫然者一点小小启发,大神勿喷,多多指正。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因无法上传视频,就发张图片吧,附件中有完整资料

因无法上传视频,就发张图片吧,附件中有完整资料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int cnt)
        {
                while(--cnt);
        }

/*----------------------------------
           led灯闪烁子程序
-----------------------------------*/

void led_ShanShuo()
{
        uchar i;
        for(i=0;i<3;i++)
        {
                P1=0x00;
                delay(50000);
                P1=0xff;
                delay(50000);
        }
}

/*------------------------------
                 流水灯子程序
------------------------------*/

void led_LiuShuiDeng1()
{
        led0=0;
        delay(50000);
        led0=1;
        led1=0;
        delay(50000);
        led1=1;
        led2=0;
        delay(50000);
        led2=1;
        led3=0;
        delay(50000);
        led3=1;
        delay(50000);
}

/*------------------------------------------------
        利用循环移位方式实现LED流水灯效果子程序
--------------------------------------------------*/
void led_LiuShuiDeng2()
{
        P1=0xfe;//给初始化值 换算成二进制是 1111 1110
        while(1)
        {        delay(50000);//延时程序
                P1<<=1;//左移一位 该语句等效于 P1=P1<<1
                P1|=0x01;//最后一位补 1,该语句等效于 P1=P1|0x01 符号"|"表示"或"
                if(P1==0xf7)      //检测是否移到最左端?"=="表示检测符号 2 端的值是否相等
                        {
                                delay(50000);
                                P1=0xfe; //重新赋值
                        }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_LiuShuiDeng1();
                led_ShanShuo();
        }

}

视频:

网友A:
既然都做了,LED灯才用4个?为什么不用8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做了,LED灯才用4个?为什么不用8个?

能说明问题就行了,4个8个就那么回事,都一样

网友B:
这是教学帖,下一步就是增加24C02,流水花样由24C02存储器提供,电脑进行流水花样编程写入24C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教学帖,下一步就是增加24C02,流水花样由24C02存储器提供,电脑进行流水花样编程写入24C02

算不得什么教学贴,自己也是小学生,心血来潮学习51单片机,自己想到个啥就想去试试,算是给自己留下点学习的足迹吧。

网友C(2023-05-28):
想要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