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可以仿真吗?

楼主(2022-10-28):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加点钱买两个模块吧。别研究仿真了。你认为在电脑上两个仿真成功了。做出来实物就肯定能成功吗?

网友B:
建议你直接使用透传WIFI模块,收发自如得心应手

网友C:
你可以试试这个仿真:wokwi

网友D:
只要仿真软件足够强大,就可以。

网友E:
貌似不能

网友F:
这里假设你用proteus仿真,WIFI模块是ESP6266,仿真的内容是单片机通过发送AT指令控制。
1、        写好单片机发送AT命令的程序,输出hex文件,
2、        再在proteus里搭建电路,放置一个单片机和一个串口控件,串口控件与单片机串口引脚连接(这个自己百度),单片机加载hex文件,
3、        用usb转ttl线连接电脑与wifi模块
4、        设置串口控件的串口号为你插上usb转ttl线后电脑生成的串口号
5、        开始仿真,可以看到串口控件展示单片机发送的指令和WIFI模块返回的数据

网友G:
太费劲了

网友H:
可以吧,但实操能体现更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