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TC12C5A60S2单片机扫描独立按键反应不灵敏 附代码

楼主(2022-10-28):
如题,先说明应用场景和问题工作流程如下:在循环中按下按键3,进入模式切换函数,在通过按键1和按键2选择自动或手动然后不断循环,判断按键3是否按下,如无则进入之前选定的模式函数中。

自动模式里包含很多阈值判断,这个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手动模式中,
手动模式中包含了按键键值判断,启动手动模式后按键的反应并不灵敏,有时需要按两三下才能正常工作,有时又一下就能工作

同时进入手动模式后,外面按键3判断模式切换反应也迟钝了,而在自动模式(自动模式不包含手动的按键判断)中,模式切换反应很灵敏

在测试中,将手动模式中的按键判断删去后,按键3判断模式反应也灵敏了。当然按键1、2此时是无反应的

下面贴出单片机代码,求有大佬来看一眼指点迷津,感谢!

/***********************************************************************
感谢大佬的解惑,一眼就看出我代码问题所在

按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哈):主要是Key()调用次数过多,变量使用过多,导致无法在按键按下时及时更新键值

解决方法是将ManControl()中的Key()调用删去,改为使用主循环中的Mode_KeyNum变量进行判断即可,
这样就解决了按键按下有时有反应,有时没有反应的问题了!

*************************************************************************/

定时器扫描的独立按键Key函数
#include <STC12C5A60S2.H>

unsigned char Key_KeyNumber=0;

unsigned char Key_GetState()
{
        unsigned char Keynum = 0;

        if(P40==0){Keynum=1;}
        if(P41==0){Keynum=2;}
        if(P44==0){Keynum=3;}

        return Keynum;
}

void Key_Loop(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NowState,LastState;
        LastState = NowState;
        NowState = Key_GetState();

        if(LastState==1 && NowState==0){Key_KeyNumber = 1;}
        if(LastState==2 && NowState==0){Key_KeyNumber = 2;}
        if(LastState==3 && NowState==0){Key_KeyNumber = 3;}
}

unsigned char Key(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Temp = Key_KeyNumber;
        Key_KeyNumber = 0;
        return Temp;
}

自动模式的函数
void AutoControl(void)
{
        TampData = Temp_RawData();
        HumiData = Humi_RawData();
        CO2DataBuffer  = CO2_RawData();
        TVOCDataBuffer = TVOC_RawData();
        TempArray = Temp_Data();
        HumiArray = Humi_Data();

        LCD12864_ShowString(0,0,"排气");                //显示正常状态界面
        LCD12864_ShowString(0,4,"加湿");
        LCD12864_ShowString(1,0,"室内温度:");
        LCD12864_ShowString(2,0,"室内湿度:");
        LCD12864_ShowString(1,7,"℃");
        LCD12864_ShowString(2,7,"%");
        LCD12864_ShowString(3,0,"室内空气质量:");
        LCD12864_ShowString(1,5,&TempArray[0]);        //温湿度显示
        LCD12864_ShowString(2,5,&HumiArray[0]);

        if(TampData>=240 && TampData<300 && HumiData>500 && HumiData<800)                //夏季室内温湿度判断
        {
                LCD12864_ShowString(0,6,":Off");                //加湿关
                Humidifier=1;
                HumiStatus[0]=0x30;
        }
        else if(TampData>240 && TampData<300 && HumiData<400)
        {
                LCD12864_ShowString(0,6,":On");                        //加湿开
                Humidifier=0;
                HumiStatus[0]=0x31;
        }
        else
        {
                LCD12864_ShowString(0,6,":Off");
                Humidifier=1;
                HumiStatus[0]=0x30;
        }

        if(TampData>160 && TampData<240 && HumiData>300 && HumiData<600)                //冬季室内温湿度判断
        {
                LCD12864_ShowString(0,6,":Off");                //加湿关
                Humidifier=1;
                HumiStatus[0]=0x30;
        }
        else if(TampData>160 && TampData<240 && HumiData<300)
        {
                LCD12864_ShowString(0,6,":On");                        //加湿开
                Humidifier=0;
                HumiStatus[0]=0x31;
        }
        else
        {
                LCD12864_ShowString(0,6,":Off");
                Humidifier=1;
                HumiStatus[0]=0x30;
        }

        if(CO2DataBuffer < 650 && TVOCDataBuffer < 200)                //空气质量判断
        {
                LCD12864_ShowString(3,7,"优");
                LCD12864_ShowString(0,2,":Off");
                ExhaustFan=1;
                FanStatus[0]=0x30;
        }
        else if(CO2DataBuffer >= 650 && CO2DataBuffer <1000 && TVOCDataBuffer >=200 && TVOCDataBuffer < 400)
        {
                LCD12864_ShowString(3,7,"良");
        }
        else
        {
                LCD12864_ShowString(3,7,"差");
                LCD12864_ShowString(0,2,":On ");
                ExhaustFan=0;
                FanStatus[0]=0x31;
        }
}

手动模式的函数
void ManControl(void)
{
        TempArray1 = Temp_Data();
        HumiArray1 = Humi_Data();
        CO2DataBuffer1  = CO2_RawData();
        TVOCDataBuffer1 = TVOC_RawData();

        LCD12864_ShowString(0,0,"排气");                //显示正常状态界面
        LCD12864_ShowString(0,4,"加湿");
        LCD12864_ShowString(1,0,"室内温度:");
        LCD12864_ShowString(2,0,"室内湿度:");
        LCD12864_ShowString(1,7,"℃");
        LCD12864_ShowString(2,7,"%");
        LCD12864_ShowString(3,0,"室内空气质量:");
        LCD12864_ShowString(1,5,&TempArray1[0]);        //温湿度显示
        LCD12864_ShowString(2,5,&HumiArray1[0]);

        KeyNum = Key();
        switch(KeyNum)
        {
                case 1: ExhaustFan =! ExhaustFan;
                                KeyNum=0;break;
                case 2: Humidifier =! Humidifier;
                                KeyNum=0;break;
        }

        if(ExhaustFan==0)
        {
                LCD12864_ShowString(0,2,":On ");
                FanStatus[0]=0x31;
        }
        else
        {
                LCD12864_ShowString(0,2,":Off");
                FanStatus[0]=0x30;
        }

        if(Humidifier==0)
        {
                LCD12864_ShowString(0,6,":On ");
                HumiStatus[0]=0x31;
        }
        else
        {
                LCD12864_ShowString(0,6,":Off");
                HumiStatus[0]=0x30;
        }

        if(CO2DataBuffer1 < 650 && TVOCDataBuffer1 < 200)                //空气质量判断
        {
                LCD12864_ShowString(3,7,"优");
        }
        else if(CO2DataBuffer1 >= 650 && CO2DataBuffer1 <1000 && TVOCDataBuffer1 >=200 && TVOCDataBuffer1 < 400)
        {
                LCD12864_ShowString(3,7,"良");
        }
        else
        {
                LCD12864_ShowString(3,7,"差");
        }
}

不断循环的主函数

Mode_KeyNum = Key();
                        if(Mode_KeyNum==3)
                        {
                                unsigned char SelectMode_Count=5;
                                Mode_KeyNum=0;
                                LCD12864_WriteCommand(0x01);
                                while(SelectMode_Count!=0)
                                {
                                        if(Timer0_Flag==1)
                                        {
                                                SelectMode_Count--;
                                                Timer0_Flag=0;
                                        }
                                        LCD12864_ShowString(1,0,"请选择模式:");
                                        LCD12864_ShowUnsignedInt(3,0,SelectMode_Count,3);

                                        SelectMode_KeyNum = Key();
                                        switch(SelectMode_KeyNum)
                                        {
                                                case 1: SelectMode_Flag=1;LCD12864_ShowString(2,0,"手动模式");DeviceModeStatus[0]=0x31;break;
                                                case 2: SelectMode_Flag=0;LCD12864_ShowString(2,0,"自动模式");DeviceModeStatus[0]=0x30;break;
                                                default:;
                                        }
                                }
                                LCD12864_WriteCommand(0x01);
                        }

                        if(MQ9==1 && MQ2==1 && SelectMode_Flag==0)
                        {
                                AutoControl();
                        }
                        else if(MQ9==1 && MQ2==1 && SelectMode_Flag==1)
                        {
                                ManControl();
                        }

定时器函数(此处仅贴出了和按键扫描相关的部分)

void Timer0_Routine(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TimerCount,MQ_TimerCount;
if(MQ_TimerCount>=100)
{
        MQ_TimerCount=0;
        Timer0_Flag = !Timer0_Flag;
}
        if(Key_TimerCount>=2)
        {
                Key_TimerCount=0;
                Key_Loop();
        }
}

void Timer0_Init(void)        //定时器0 10毫秒中断初始化函数@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总中断允许
        ET0 = 1;                        //中断独立开关
        IPH = 0x02;
        PT0=1;                                //中断优先级
}

楼主:
没有大佬帮忙看看吗代码小白一个,知道肯定有很多不合理的错误写代码习惯,求大佬多来指点

网友A:
Key()函数在运行手动模式时会运行三次
只有在主函数18行之后,ManControl()函数20行之前
有按键按下并且定时中断运行更新Key_KeyNumber
才能生效
想也想到多么困难
感觉key()函数有点多余
直接用Key_KeyNumber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函数在运行手动模式时会运行三次
只有在主函数18行之后,ManControl()函数20行之前
有按键按下并且 ...

原来是这样!醍醐灌顶!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