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温度计仿真不显示温度 数码管显示8888 求帮助

楼主:
at89c52 dsb18b20
只显示8 不显示温度 求好心大佬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A(2022-10-28):
你不要网上找了个程序就一整个程序运行调试了,你得分开来,先把数码管显示弄正常了,再把传感器部分结合进去,要不就瞎调了。
数码管单独运行都不正常,就做静态驱动测试,静态1位正常了,做多位动态,多位正常了,再把传感器的值传过来。

网友B:
把程序仔细的读,一行一行的读。不懂的地方就是你不会的地方,找各种资料把它研究懂,你就进步了。不会写程序会改也可以。

网友C:
给出一个变量X,先学会从X中取出数据,显示到LED屏上。

网友D:
数码管段位的引脚没连单片机

网友E:
肯定显示程序有问题,你又没有贴上程序,怎么帮你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F:
数码管要跟P0连接吧。

网友G(2022-12-09):
数码管段位的引脚没连单片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