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程序Proteus仿真图设计

楼主(2022-10-28):
1、如果没有装KEIL软件:.c   .h结尾的文件即为程序,选择记事本或C语言软件打开。
2、若安装有KEIL软件:本程序有KEIL5设计,为避免版本区别带来的问题,建议使用KEIL5打开.uvproj结尾的工程文件。
3、其中,.hex结尾的文件为烧录文件,可以用于仿真和硬件实现。
注:其他文件为编译时自动生成的文件,不用管。

(1)仿真代码和源程序代码有着些许区别,做硬件烧录时请用文件夹1中的烧录程序(.hex);
(2)仿真请打开“电子锁仿真.DSN”工程文件,仿真代码请打开“project.uvproj”文件;
(3)仿真烧录时请打开“edoor.hex”文件;
(4)具体仿真功能为:
①输入密码,且输入的密码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
②按下“DorBell”后,会响起门铃声;
③初始密码为“1234”,输入正确后,显示“OK”,并且LED灯闪烁,表示开门;
④输入密码错误后,显示“Eror”,三次输入错误后会报警;
⑤按下“DELE”,清楚输入的密码;
特别注意:本仿真原理图由protues8.7设计,为避免版本区别带来的问题,请尽量使用protues8.7打开仿真文件!!!

电子密码锁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设计
实现密码匹配,手动门铃等功能
设计人:讷言敏行
设计时间:2020.4.20
*/
//库调用.宏类型定义.位定义//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RS = P2^2;                           //液晶显示器控制端口
sbit RW = P2^3;
sbit E = P3^7;
sbit shuchu=P2^0;                          //继电器控制端口
sbit beep=P2^1;                                  //报警器端口
sbit DoorBell=P3^6;                          //门铃端口
uchar upxs[16]={"Password:"}; //上排存放数组
uchar dwxs[16]={""};          //下排存放数组
int tempword[8]={0};                   //临时密码数组
int password[8]={1,2,3,4};//初始密码
uint now=0;                                          //数组等效指针
uint key=0;                   //密钥
uint KeyValue=16;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int warn=0;                                  //错误累计
uint time=0;                                  //用于定时
uint time1=0;                 //用于定时
uint time2=0;                 //用于定时
uint moshi=0;                                  //定时器内部模式
//*********************************************************************************************************************************
//液晶驱动显示模块//
void delay(uint dell)//毫秒延时//
{
     uchar x;
     for(dell;dell>0;dell--)
     for(x=110;x>0;x--);
}
void wr_com(uchar temp)//写指令//
{
     RS=0;
     RW=0;
     P0=temp;
     E=1;
     E=0;
}
void wr_data(uchar num)//写数据//
{
     RS=1;
     RW=0;
     P0=num;
     E=1;
     E=0;
}
void disp_lcd(uchar addr,char *templ)//显示函数//
{
     uchar i;
     wr_com(addr);
         delay(50);
     for(i=0;i<16;i++)
    {
     wr_data(templ[i]);
         delay(50);
    }
}
void lcd_init()//初始化液晶//
{
     wr_com(0x30);
     delay(50);
     wr_com(0x38);
     delay(50);
     wr_com(0x01);
     delay(50);
     wr_com(0x06);
     delay(50);
     wr_com(0x0c);
     delay(50);
}
void lcdxianshi(void)//液晶总显示//
{
     disp_lcd(0x80,upxs);
     disp_lcd(0xc0,dwxs);
}
//*********************************************************************************************************************************
//按键扫描模块//
void Delay10ms(void)//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KeyDown(void)//键盘检测函数//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       //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 //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检测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检测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10)&&(GPIO_KEY!=0xf0))//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
        }
}
//*******************************************************************************************************************************
//数据处理模块//
void keysend(void)//键值传递//
{
                  switch(KeyValue)
              {
               case 0:{dwxs[now]='0';tempword[now]=0;now++;break;}
                   case 1:{dwxs[now]='1';tempword[now]=1;now++;break;}
                   case 2:{dwxs[now]='2';tempword[now]=2;now++;break;}
                   case 3:{dwxs[now]='3';tempword[now]=3;now++;break;}
                   case 4:{dwxs[now]='4';tempword[now]=4;now++;break;}
                   case 5:{dwxs[now]='5';tempword[now]=5;now++;break;}
                   case 6:{dwxs[now]='6';tempword[now]=6;now++;break;}
                   case 7:{dwxs[now]='7';tempword[now]=7;now++;break;}
                   case 8:{dwxs[now]='8';tempword[now]=8;now++;break;}
                   case 9:{dwxs[now]='9';tempword[now]=9;now++;break;}
                   case 11:{
                                     upxs[12]='S';
                                  upxs[13]='U';
                                  upxs[14]='R';
                                  upxs[15]='E'; break;
                   }
                   case 15:{
                          TR0=1;                     //定时器0打开
                                     moshi=1;                         //模式1为门铃模式
                                  KeyValue=16; break;//键值缓存清零
                   }
                  }
                  if(now==8) now=0;          //只显示八位
}
void sure(void)//密码认证函数//
{
     uchar i;
     if(KeyValue==11)
         {
             for(i=0;i<8;i++)
                 {
                         if(password[i]!=tempword[i])//对比密码
                        {
                            key++;
                        }
                 }
                 if(key==0)                //密码正确,输出OK
                           {
                                dwxs[13]='O';
                                dwxs[14]='K';
                          shuchu=1;                  //开门
                                TR1=1;            //定时器1打开,启动倒计时
                                moshi=0;          //输入正确密码可关闭报警模式
                                beep=0;           //蜂鸣器复位
                                TR0=0;                          //并且关闭定时器0
                           }
                 if(key!=0)               //密码错误,次数累加
                        {
                                dwxs[12]='E';
                                dwxs[13]='R';
                                dwxs[14]='O';
                                dwxs[15]='R';
                                warn++;
                                if(warn==3)                  //输入错误3次,报警
                                {
                                   TR0=1;                  //定时器0启动
                               moshi=2;                  //模式2启动报警
                                   warn=0;                  //累计清零
                                }
                        }
         }
}
void delete(void)//清除函数//
{
     uchar i;
             for(i=0;i<16;i++)
                 {
                    dwxs[i]=0x20;         //密码字符清零
                 }
                 for(i=0;i<8;i++)
                 {
                    tempword[i]=0;         //密码缓存数组清零
                 }
                    upxs[12]=0x20;   //SURE显示清零
                        upxs[13]=0x20;
                        upxs[14]=0x20;
                        upxs[15]=0x20;
                 now=0;                                 //类指针复位
                 key=0;                                 //密钥清零
                 KeyValue=16;                 //键值缓存清零
}
void condition_delete(void)  //条件清除
{
     if(KeyValue==10)
         {
                delete();            //按下DELE键清除数据
         }
         KeyValue=16;                         //键值缓存清零
}
//********************************************************************************************************************************8
//定时模块//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用于门铃
{
    switch(moshi)
   {
      case 1:{
                DoorBell=~DoorBell;
            time++;
             if(time<400)             //若需要拖长声音,可以调整 400 和 800
            {
               TH0=(8192-700)/32;     //700us 定时
               TL0=(8192-700)%32;
            }
             else if(time<800)
            {
               TH0=(8192-1000)/32;    //1ms 定时
               TL0=(8192-1000)%32;
            }
             else
            {
               time=0;                                  //计数清零
               TR0=0;                                  //关闭定时器
                           moshi=0;                                  //跳出模式1
            }
                        break;
          }
          case 2:{
                           beep=~beep;
                         time++;
                         if(time<400)             //若需要拖长声音,可以调整 400
            {
               TH0=(8192-700)/32;     //700us 定时
               TL0=(8192-700)%32;
            }
                        else
                        {
                           time=0;                                  //计数清零
                        }
                        break;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用于自动关门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1++;
    if(time1==20)//一秒
    {
      time2++;
          time1=0;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TMOD=0x10;                                  //0001 0000//定时器1方式1,定时器0方式0
        TH0=(8192-700)/32;                 //定时器0 700us 定时
    TL0=(8192-700)%32;
    TH1=(65536-50000)/256;   //定时器1 50ms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shuchu=0;                            //门锁初始化
        beep=0;                                    //警报初始化
        DoorBell=0;                                //门铃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while(1)
        {
                KeyDown();                    //按键检测
                keysend();                    //数据传递
                lcdxianshi();            //输入显示
                sure();                            //密码认证
                condition_delete(); //按键清除
                if(time2==4)            //门锁打开后4秒关闭
                {
                   shuchu=0;
                   time2=0;
                   delete();                //自动清除
                   TR1=0;                 //关闭定时器1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