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采样的问题

楼主(2022-10-28):
准备做个无刷电机电流环控制,在电流采集方面有点不太明白的,找网友讨论一下,单纯的思路问题而已,代码我自己写图中黄的是PWM高电平,蓝色的是采样电阻电流变化
因为负载是无刷电机的线圈,电流是一个慢慢上升的过程,而且电流电大的点是在PWM关闭之后的一瞬间(电机线圈续流的时候)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电流采样的时间点要设定在哪里呢?是PWM的中间还是靠后一点
什么时候采集电流才能反应出"真实"电流呢?

网友A:
PWM中心点 采样

网友B:
PWM 宽度14us ,这个ADC采样速度有点赶不上,最好PWM 宽度弄到1ms以上,你查查ADC转换时间看能否来得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 宽度14us ,这个ADC采样速度有点赶不上,最好PWM 宽度弄到1ms以上,你查查ADC转换时间看能否来得及。

ADC时间肯定是足够的
PWM最小宽度只有3uS,增加宽度肯定是不行的,PWM频率就有48KHZ

网友C:
只要是【采样电阻】串联于电机回路间,任何时刻采样都是真实的电机电流瞬间。
将这些真实的瞬间电流点,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电机电流的全貌。
与PWM几乎无关。

网友D:
用采集到的电流代表一个PWM周期内的电流有效值吗,那采样的时刻可能随占空比变化,加密采样之后积分平均的话,高电平比较短,ADC速度可能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采集到的电流代表一个PWM周期内的电流有效值吗,那采样的时刻可能随占空比变化,加密采样之后积分平均的 ...

PWM高电平上升沿触发ADC,时间可以延时或者提前
ADC的速度肯定是跟得上的,这个我测试过了,主要是向别人讨要点经验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PWM高电平上升沿触发ADC,时间可以延时或者提前
ADC的速度肯定是跟得上的,这个我测试过了,主要是向别人讨 ...

有没有考虑过,把电流的信号滤波后再AD转换?不用跟随PWM波,求电流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过,把电流的信号滤波后再AD转换?不用跟随PWM波,求电流的平均值?

滤波小写滤波的,应该是多次ADC之后取平均值
这是无刷电机的电流取样,我看了在公司的方案,都是在PWM的高电平时采样的
而且必需得是每个PWM的高电平都要处理的
跟平常的电流采样是有区别的
原则都是以PWM的上升沿为触发,之后会进行电流,电压采样
电压决定无刷电机换相
电流数据送到PID控制转速
纠结于采样点而已,讨论一下,我自己也会在不同的采样点进行比较的

网友F:
应该是求平均值,所以只要串接进电机电路就行,用大电容滤波成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求平均值,所以只要串接进电机电路就行,用大电容滤波成平均值

看来,搞无刷电机的人并不多
这个是每个PWM的高电平电流都要处理的
就算是平均,也是多个高电平电流的平均
这不是普通的电流采样

网友G:
STC这个开源的资料 可以参考一下  高级PWM 对应无刷电机很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C这个开源的资料 可以参考一下  高级PWM 对应无刷电机很友好

谢谢,这个项目我看过了,很多思路就是从这里面学来的
但我现在已经改用ADC做过零检测了

网友H(2024-07-04):
是不是采PWM中心点(也可以是在一个PWM高电平时间的任何点,靠后好点),负载变化电流是按固定斜率上升,相同时间内斜率越大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