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STM32F103C8T6单片机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22-10-28):
#include "main.h"

/*******************************************************************************

        主控:STM32F103C8T6 库函娄版
        舵机:SG90(180度)
        说明:
                本例程是通过串口助手手动发送a b c d e分别控制-90度 -45度 0度 45度 90度转角;
                使用PB6(TIM4_CH1)做PWM输出

********************************************************************************/

int main(void)
{
        u8 usart_data;
        TIM4_CH1_PWM_Init(1999,719);//PWM频率=72000000/(719+1)/(1999+1)=50hz=20ms
        Usart1_Pin_Init(9600);
        printf("初始化成功\r\n");

        while(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 RESET);   //EST :不为空 RESET:为空
                usart_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IT_TXE) == RESE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IT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data);
                switch(usart_data){
                        case 'a':
                                //-90度
                                TIM_SetCompare1(TIM4,1750);//占空比(2000-1750)/2000*20ms=2.5ms
                                usart_data =0;//为什么清零,由于博主串口发送字符串时最后会带有一个换行符。下一次发送时不会立刻响应
                                break;
                        case 'b':
                                //45度
                                TIM_SetCompare1(TIM4,1800);//占空比(2000-1800)/2000*20ms=2ms
                                usart_data =0;
                                break;
                        case 'c':
                                //0度
                                TIM_SetCompare1(TIM4,1850);//占空比(2000-1850)/2000*20ms=1.5ms
                                usart_data =0;
                                break;
                        case 'd':
                                //-45度
                                TIM_SetCompare1(TIM4,1900);//占空比(2000-1900)/2000*20ms=1ms
                                usart_data =0;
                                break;
                        case 'e':
                                //-90度
                                TIM_SetCompare1(TIM4,1945);//占空比(2000-1945)/2000*20ms=0.5ms
                                usart_data =0;
                                break;
                        default:
                                printf("default :%c \r\n",usart_data);
                                break;
                }
        }
}

#include "steering_engine.h"

//TIM4 PWM初始化
void TIM4_CH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Type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要开启复用功能的时钟才能重映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TIM3部分重映射
        /*
        *查看数据手册,引脚的定时器通道是完全映射,还是部分映射
        *二者调用参数不相同
        *完全映射 :GPIO_FullRemap_TIM4
        *部分映射 :GPIO_PartialRemap_TIM4
        */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4,ENABLE);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初始化TIM4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 = arr;//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 = psc;//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频1、2、4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设置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Struct);

        //初始化输出比较参数
        TIM_OCInitType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
        TIM_OCInitType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Type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输出极性
        TIM_OC1Init(TIM4,&TIM_OCInitTypeStruct); //根据TIMX的参数设定初始化外设 TIMX OC2,TIMX OC3....

        //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定时器
        TIM_Cmd(TIM4,ENABLE);
}

本人初学,仅供参考,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切勿照搬,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