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不能写入,完全断电重新启动后能写入一次,在想写入还需要完全断电重新启动

楼主(2022-10-28):
请教一下,用STM32F103CBT6驱动DS1302,只有完全掉电后再上电才会向写入1302写入一次数据更新时钟,程序运行过程中向1302中写数据没反应。
DS1302.c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elay.h"

//初始化时间定义
u8 time_buf[8] = {0x20,0x22,0x10,0x30,0x11,0x09,0x55,0x07}; //初始时间2010年6月1号23点59分55秒 星期二
extern u8 time[15];

//DS1302初始化
void DS130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0);                 //PB10拉高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9 | GPIO_Pin_11); //PB9,PB11置低
}

//static void DS1302_IO_IN(void) //设置IO数据引脚的输入模式的配置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开启GPIOD的时钟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设置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率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配置输入模式为上拉输入模式
//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把上面的配置初始化
//}
//
//static void DS1302_IO_OUT(void)//设置IO数据引脚的输出模式的配置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开启GPIOD时钟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设置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配置为推挽输出
//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Byte(u8 addr, u8 data)
{
  u8 i;
        DS1302_RST = 0;      //停止DS1302总线
        delay_us(10);
        DS1302_RST = 1;      //启动DS1302总线
        addr = addr & 0xFE;  //最低位置零,写数据
        DS1302_IO_OUT();
        for(i = 0; i < 8; i ++)  //写地址
        {
          if (addr & 0x01)
                        DS1302_DATA_OUT = 1;
                else
                        DS1302_DATA_OUT = 0;

                DS1302_SCK = 1;    //产生时钟
                delay_us(10);
                DS1302_SCK = 0;
                addr = addr>>1;
        }
        for (i = 0; i < 8; i ++) //写数据
        {
          if(data & 0x01)
                        DS1302_DATA_OUT = 1;
                else
                        DS1302_DATA_OUT = 0;

                DS1302_SCK = 1;   //产生时钟
                delay_us(10);
                DS1302_SCK = 0;
          data = data>>1;
        }
        DS1302_RST = 0;      //停止DS1302总线
}

//从DS1302读出一个字节数据
u8 DS1302_Read_Byte(u8 addr)
{
  u8 i,temp;
        DS1302_RST = 0;      //停止DS1302总线
        delay_us(10);
        DS1302_RST = 1;      //启动DS1302总线
        addr = addr | 0x01;  //最低位置高,读数据
        DS1302_IO_OUT();
        for(i = 0; i < 8; i ++)  //写地址
        {
          if (addr & 0x01)
                        DS1302_DATA_OUT = 1;
                else
                        DS1302_DATA_OUT = 0;

                DS1302_SCK = 1;    //产生时钟
                delay_us(10);
                DS1302_SCK = 0;
                addr = addr>>1;
        }
        DS1302_IO_IN();
        for (i = 0; i < 8; i ++) //读数据
        {
          temp = temp >> 1;
                if(DS1302_DATA_IN)
                        temp |= 0x80;
                else
                        temp &= 0x7F;

                DS1302_SCK = 1;   //产生时钟
                delay_us(10);
                DS1302_SCK = 0;
        }
        DS1302_RST = 0;      //停止DS1302总线
        return temp;
}

//向DS1302写入时间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 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 0x80);          //暂停时钟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r_add, 0xA9);      //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buf[1]);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buf[2]);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buf[3]);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buf[4]);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buf[5]);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从DS302读出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time[1]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年
        time[2]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月
        time[3]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日
        time[4]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time[5]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分
        time[6]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 //秒,屏蔽秒的第7位,避免超出59
        time[7]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周
}

////DS1302向上层返回时间数据
//void DS1302_Get_Time(u8 *time)
//{
//        DS1302_Read_Time();
//        time[0]=(time_buf[0]>>4);   //年
//  time[1]=(time_buf[0]&0x0f);
//
//  time[2]=(time_buf[1]>>4);
//  time[3]=(time_buf[1]&0x0f);
//
//  time[4]=(time_buf[2]>>4);   //月
//  time[5]=(time_buf[2]&0x0f);

//  time[6]=(time_buf[3]>>4);   //日
//  time[7]=(time_buf[3]&0x0f);
//
//  time[8]=(time_buf[7]&0x07); //星期
//
//  time[9]=(time_buf[4]>>4);   //时
//  time[10]=(time_buf[4]&0x0f);

//  time[11]=(time_buf[5]>>4);  //分
//  time[12]=(time_buf[5]&0x0f);

//  time[13]=(time_buf[6]>>4);  //秒
//  time[14]=(time_buf[6]&0x0f);
//}

DS1302.h
#ifndef __DS1302_H
#define __DS1302_H
#include "sys.h"

//IO方向设置
#define DS1302_IO_IN()  {GPIOA->CRH&=0XFFFFF0FF;GPIOA->CRH|=8<<8;}
#define DS1302_IO_OUT() {GPIOA->CRH&=0XFFFFF0FF;GPIOA->CRH|=3<<8;}
//IO操作函数
#define        DS1302_DATA_OUT PAout(10) //数据端口        PA10
#define        DS1302_DATA_IN  PAin(10)  //数据端口        PA10

#define        DS1302_SCK  PAout(11)
#define        DS1302_RST  PAout(9)

//DS1302地址定义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void DS1302_Init(void);
void DS1302_Write_Byte(u8 addr, u8 data);
u8 DS1302_Read_Byte(u8 addr);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void DS1302_Get_Time(u8 *time);

#endif

网友A:
1302的地址错了,1302读和写是不同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