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怎么做一个单片机小项目,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2-10-28):
我想自己学习做一个项目!想买一块stm32f103c8t6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和oled屏幕以及rc522门禁的卡 ,不想用洞洞板连接的,想画一个pcb板把他们连接起来,应该怎么画一个原理图啊?是吧MCU的原理图全拉进来吗oled的也是吗?

网友A:
不建议做这样大的案例。还是用51先做个交通灯之类的吧。

网友B:
看来楼主还并不了解单片机的电路设计,由此可见基础还不行,建议先学好单片机,把单片机玩得大概了解了再设计电路。
建议先买开发板。某一个宝40元以下的开发板就足够,先学习好单片机。单片机一点都不会就去设计电路,后患无穷。先静下心学单片机,不要急着做项目。
如果你买了开发板的话,可以去看开发板的原理图,多去搜几张同型号的单片机的原理图来研究(可以借鉴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开发板原理图,教程和程序。,结合最小系统图去把电路先看一看,先模仿。

至于原理图、电路板设计,软件有国外的Altium Designer等,可以等单片机再学一段时间再找一个教程学Altium Designer。国产的有嘉立创EDA,更简洁一点,但是bug略多,功能少一些。

网友C:
上B站看立创的教程,用立创打板。

网友D:
可以先画个最小系统板,练练手
RC522和OLED都是插线的,没什么好画的,就是几个杜邦线的事

网友E:
把最小系统板当成一个模块来画就行了,如果想把最小系统板也画进去需要把零件自己买齐。

网友F:
买带串口下载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开发板,然后按教程学习和下载。1天入门,3天出成品。

网友G:
从开发板入手学编程是捷径,画板子就得自己慢慢学了,这是硬功夫,一天入门三天出成品玩玩还行,真正想做好,得下功夫研究

网友H:
b站搜PCB的教程,STM32的教程。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