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89C51单片机芯片程序烧写软件及方法

楼主:
求AT89C51芯片程序烧写软件及方法,想要一个比较详细的教程

网友A(2022-10-29):
购卖一个烧写器,就可以了。

网友B:
AT89C51一般用通用编程器编程:

网友C:
AT89C51不具备ISP功能,只能靠编程器来烧录程序。所以你需要购买一个编程器,编程器会自带想匹配的软件以及操作说明书。

网友D:
AT89S51支持ISP烧录,方便很多,STC的支持串口烧录,比较方便,STC新的型号有些支持USB直接下载,更方便。一定要用AT89C51的话,烧录成本就高些了。

网友E:
烧录89C51需要使用烧录器才能烧写程序。
如果单单是烧录89C51的话,有些简易的烧录器,几十块钱,甚至还可以自制;如果想烧录更多芯片,可以选择三楼的那种烧录器,但是相对贵一点。

网友E:
个人并不建议使用89C51。这是好几十年前的芯片了,放到今天可能并不太合时。89C51只能用烧录器烧程序,非常不方便。内置程序空间少(虽然可以扩展,但扩展比较麻烦,而且要占用两组IO口)。
89S52,支持ISP,但依然需要专用烧录器。
建议使用STC的单片机,使用一样的51内核。除了一些旧型号外,新的型号都可以TTL烧录程序(新的还可以直接USB烧录)。STC还内置一些89C51没有的硬件功能,例如I2C、SPI、ADC、PWM等等。

网友F:
不知为什么用C51  伟纳SP200找一下  有标准版的可以自己DIY  买一个  应该有  便宜

网友F:
对了 这个IC烧录要12V电压好像VPP 找一份手册 里面有说怎么烧录

网友G:
烧录软件(stc-isp) 选择通道,波特率,打开文件(.hex),开始下载(再打开单片机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H:
AT芯片需要一个下载器,挺贵的。建议还是用STC的吧,用一个十几块的串口助手可以下载

网友I:
1)自己DIY一个AT89C52串口编程器也是可以的,网上下载easy 51pro V2.0的上位机软件,附有原理图和hex的代码,用12v+AT89C52就可以做成功了。可以锻炼一下动手能力。
2)不想自己做,买上面那个VS4000p,也是可以的。
3)AT89C52已经停产了,用STC的51系列单片机就做个最小系统+串口232IC可以编程了,更简单。

网友J:
我也在旧板上拆了2片AT89C52,刚开始也有想烧录一下的冲动,后来重要克制住了。
真的没啥用。
如果有很多,就买一个200多的烧录器。又快又稳定。可以长期使用。
如果有几个,还是扔了吧。
买几个STC的才几块一个。烧录器也几块一个。200块够买一堆新的了。
就算你有以前AT89C52的固件,也可以直接烧录的STC里。也没啥兼容不兼容的。本来就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K:
烧写软件stc-isp

网友L:
学校一般都有试验器让你直接在编译器编译呀,可以问问自己的老师,能否有相关资源的提供

网友E:
引用 网友I:
1)自己DIY一个AT89C52串口编程器也是可以的,网上下载easy 51pro V2.0的上位机软件,附有原理图和hex的代 ...

恶性循环来了,
编程器上的AT89C52如何烧录?
要是有它的烧录器,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用来烧他的AT89C51?

网友M:
直接买个STC的,用串口转TTL就可以下载了,费用低,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恶性循环来了,
编程器上的AT89C52如何烧录?
要是有它的烧录器,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用来烧他的AT89C51?

可以用STC89C52 来做编程器

http://www.51hei.com/bbs/dpj-55581-1.html

网友O:
买一个CH340烧录器,烧写软件stc-isp就可以了,具体操作方法卖家有资料送给你

网友P:
楼主是在猎奇吧!如果是电脑,不知楼主是否还愿意用pc xt

网友Q:
1)自己DIY一个AT89C52串口编程器也是可以的,网上下载easy 51pro V2.0的上位机软件,附有原理图和hex的代码,用12v+AT89C52就可以做成功了。可以锻炼一下动手能力。 2)不想自己做,买上面那个VS4000p,也是可以的。

网友R:
可以选用AT89S51方便

网友S:
如果开发板没有具备自动下载电路的话,下载程序的时候冷启动单片机,意思就是点击下载程序后,断电再上电,程序就会下载完成

网友T:
不想改程序的话换成STC89C52RC吧,下载工具才几十,在线、脱机均可下载。其实可以用STC8H8K64U的,从20脚到64脚都有,直接USB下载、仿真,STC USB-CDC 就是串口, 12位ADC 高精准稳定,特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