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标准固件库没有找到以太网的驱动文件?

楼主(2022-10-29):
STM32F4标准固件库没有找到以太网的驱动文件?

楼主:
一般情况下,标准库都会为外设建立一个外设对应的文件存放外设相关库函数的实现,比如 stm32f4xx_adc.c、stm32f4xx_can.c等等,然而标准库并没有为 ETH 外设建立相关的文件,这样我们根本没有标准库函数可以使用,究其原因是 ETH驱动函数与 PHY 芯片连续较为紧密,很难使用一套通用的代码实现兼容。难道要我们自己写寄存器实现?实际情况还没有这么糟糕,正如上文所说的 ST 官方有提供 LwIP 方面的测试平台,特别是基于STM32F4x7控制器的测试平台是非常合适我们参考的。

网友A:
以太网不在标准库。
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