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CU从外部存储器读取大量数据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我想从外部存储器中读出图片的数据(153608个,地址0 - 153608)并显示到TFT屏上(已有显示图片程序),怎么完成这个操作呢?数据太大

读程序

读程序

网友A(2022-10-31):
引用 网友B:
嗯,现在是思考着怎么一边读一边写到屏幕的

看你单片机有没有DMA,有DMA就用DMA
没有的话,可以把读取外部数据的时间,用来当屏幕写入的延时
就是写入屏幕之后就马上读取外部数据,不用延时
方法是人想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好像告诉过你,W25Q系列有快速读取模式的
4个IO读取数据,两个时钟就读取到一个字节了,就看你单片机 ...

嗯,现在是思考着怎么一边读一边写到屏幕的

网友C:
DMA传输更快

网友A:
我记得我好像告诉过你,W25Q系列有快速读取模式的
4个IO读取数据,两个时钟就读取到一个字节了,就看你单片机的处理能力了
一边读取一边写入屏幕,你也不可能是先全部读取出来再写入的吧

网友D:
最好自己写一个函数来操作,如果 两个都是SPI总线就简单了,把W25Qx的MISO 飞一条线到 TFT屏的 MOSI 至于怎么飞,看你喜欢,用模拟开关也好,IO的高阻切换也好,都行。
当你发完 TFT屏的写屏指令,和W25Qx的 读数据指令之后,然后,切换数据线,接着只要不停的  1/0 CLK  让数据 直接从 W25Qx "飞" 去 TFT 屏就好了。

网友E:
那么你的单片机内存有多大呢?120字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