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的简易闹钟程序分析

楼主(2022-10-29):
大家在制作单片机时钟或万年历时,都习惯用蜂鸣器来做讯响器件。大都用来指示设置步奏。当然,同时用来制作一个简易闹钟也是很容易的。前段时间在网上留意了几个闹钟程序,捡最简易的两个做了一下分析,现分享给大家
单片机时钟的简易闹钟程序:
程序1:
void BJ_alarm()//定义一个闹钟函数
{
  if(alarm_sdgb==0&&alarm_kg==1&&set==0)//如果在时钟运行中
  {                   //手动关闭标志为0且闹钟开关为开启状态
     if(hour==nz_shi&&min==nz_fen)//如果时分到达预设时刻
     bj=1;                      //报警标志为真(1)
     else                       //否则
     {
        fmq=1;//蜂鸣器不响
        bj=0;//报警标志为假(0)
     }
  }
}
void time() interrupt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0=0x3c;//高位
   TL0=0xb0;//低位 定时50毫秒溢出  12MHz
   ee++;    //溢出次数增加
   if(ee==10)//如果达到10次  500毫秒
   {
      ee=0;  //次数清0
      if(bj==1)//如果报警标志为真
      fmq=!fmq;//蜂鸣器状态翻转
   }
}
程序2:
void BJ_alarm()
{
   read_eeprom();//读取闹钟数据
   if((hour==nz_shi)&&(min==nz_fen)&&(set==0)) //如果在运行期间     {                                     //时分达到设置闹钟时刻
      bj=1;//报警标志为真(1)
      if(alarm_kg==1&&bj==1) //如果闹铃开关打开且报警时间标志为真        {
          if(sec%2) //秒能整除2(即秒数为偶数)
          fmq=0;//蜂鸣器响
          else  //否则
          fmq=1;//蜂鸣器停响
       }
    }

    {
        fmq=1;
        bj=0;
    }
}

对以上两种闹钟简易程序的分析:
  1.两种程序代码很少,极易生成相应效果。
  2.程序1蜂鸣器讯响频率依据单片机定时器而定,鸣响和停响时间相等。
    程序2蜂鸣器讯响频率依据时钟走时秒数而定,鸣响和停响时间可以不等.
  3.程序1闹钟设置的数据在断电后会丢失,而程序2则不会,只需一次设定.
  4.另外在按键使用上,灵活性上两者也有诸多不同。本人倾向用第二种.